[软件] 分享一个小故事 硬盘的故事

楼主(2022-03-30):
使用bt下载软件挂着移动硬盘下载   下载期间觉的速度不好  看到其他下载软件说不错  就去下载安装  安装后故事就来了  安装位置是电脑硬盘d盘  第一遍安装没提示任何信息  桌面也没出现图标  软件安装后跟没装一样  第二次安装后 桌面上才有图标  安装成功  安装后就好玩了  软件点击没反应管理员模式也打不开  下载中的bt软件也无法退出  懵逼了  重启电脑  电脑卡机  无法正常重启  关闭了移动硬盘  电脑重启了  当时第一反应  硬盘挂了  因为原来挂移动硬盘下载挂了两块硬盘 都是不弹出直接关机 估计就是这样坏的   不过后来还这样下载只要关机前弹出移动硬盘就没事了 折腾吧死马当活马医  重启后能看见硬盘图标看不见容量  所有跟硬盘有关系软件都打不开 卡的死死的  关闭移动硬盘就一切正常   这次觉的死的不彻底  折腾看看 挂pe也是卡系统  dos模式能看见硬盘  但是选择不上 鼠标用着也别扭 放弃  进pe系统  进去也是啥都看不见  卡系统  选pe选的win7pe  进系统也是卡 等待等待竟然进去了 提示什么加载失败 pe所有工具没加载 不过pe系统下能看见硬盘了 第一反应格式化  快速格式化正常了 重启进入win10pe还是看不见硬盘当时没想兼容问题就又去win7pe了  用的分区软件给删除了   再去的win10pe重新分区  现在又一切正常了  个人觉的很神奇  分享出来给大家提醒吧  下载时候别乱折腾
当时下载使用的软件

下载期间安装的软件

重启后所有跟硬盘有关系的软件都是这个效果 不是打不开就是卡页面

网友A:
看得眼都花了还是没明白说的啥...

网友B:
直接就找硬盘操,之前已经挂过两块硬盘,都没考虑过硬盘盒,数据线和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就找硬盘操,之前已经挂过两块硬盘,都没考虑过硬盘盒,数据线和电源问题? ...

挂第一块的时候就换了电源跟硬盘盒子  挂了第二块才反应过来是下载时候直接关机导致的 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眼都花了还是没明白说的啥...

总结就是下载期间别乱装下载软件

网友:
还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
这故事英文翻译的吧

网友C:
反正就是说
硬盘在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关机啥的、
等它忙完了、安静了、才能下一步~
我有一块硬盘、就是清理机箱灰尘、连认都不认了、心塞!~

网友D:
下载完了再移动到移动硬盘不行吗?非要挂着硬盘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完了再移动到移动硬盘不行吗?非要挂着硬盘下载

电脑装的256固态  就习惯用移动硬盘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装的256固态  就习惯用移动硬盘下载

这样速度快,专门的下载机器。

网友E:
昨天刚刚看过,如果经常用P2P下载软件,最好设置一个下载中转硬盘,今天就看到这个帖子了,真巧了。

请教各位大侠:

如果系统盘用固态,用两个机械硬盘,一个为仓库盘,另一个为下载中转盘,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就是说
硬盘在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关机啥的、
等它忙完了、安静了、才能下一步~

我有一块硬盘、就是清理机箱灰尘、连认都不认了、心塞!~

你究竟在说啥,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刚看过,如果经常用P2P下载软件,最好设置一个下载中转硬盘,今天就看到这个帖子了,真巧了。

请教 ...

设置好下载文件夹不就好了吗   选择到相应的下载盘   其他感觉不需要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好下载文件夹不就好了吗   选择到相应的下载盘   其他感觉不需要设置了 ...

我以为很复杂,原来可以这样,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刚看过,如果经常用P2P下载软件,最好设置一个下载中转硬盘,今天就看到这个帖子了,真巧了。

请教 ...

比特彗星里面有设置,没下载完的一个路径,下载完毕一个路径,下载完毕以后文件自动转移到完毕的路径里面

网友:
看得云里雾里的

描述的是由于下载了另一款下载软件安装后造成死机,再开机后发现找不到了硬盘

然后总结,发现原来以前挂了的移动硬盘就是死机断电造成的(原因是移动硬盘没有正常退出)

网友:
Deluge这个也BT下载软件?

从未用过,BT下载软件曾经使用过哇嗄、比特精灵、比特慧星、uT,现在用的是qt4.1.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特彗星里面有设置,没下载完的一个路径,下载完毕一个路径,下载完毕以后文件自动转移到完毕的路径里面 ...

我发现,我正在使用的qt4.1.5设置里没有。

网友:
大家觉得哪个BT下载软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