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的钻头各位都买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2-03-30):
我在五金店买了一根6mm的,结果那个晃呀,钻孔都扶不稳。感觉这种便宜钻头本身就不直。

各位有什么好钻头推荐吗?

主要是钻孔的时候晃动小就行了。

我在淘宝上看了下,博世有种四刃的钻头不知道怎么样。。。。

我买一只这个,不知道这家卖的是不是正品。。。。

网友A:
感觉这种便宜钻头本身就不直。?

我感觉你是不会使用工具的!

网友:
我用的博世的 还可以

网友B:
木有插到底的原因

网友:
你说的博世四刃的钻头 我在用很不错的,是5系那种吧 价格比一般品牌的贵点 。
要想再好点  就是博士7系 或者得伟大和喜利德了。。一般用用博士5系就够了。

网友C:
本就使劲晃的,钻头先顶住墙面再捏扳手的。别对我说你先按扳手再顶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就使劲晃的,钻头先顶住墙面再捏扳手的。别对我说你先按扳手再顶墙!

空钻的时候都晃动特别大,感觉应该是钻头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插到底的原因

肯定不存在呀,5401的钻头是那种SDS-plus制式的,圆头,直接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便宜钻头本身就不直。?

我感觉你是不会使用工具的!

嗯,你说的极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钻的时候都晃动特别大,感觉应该是钻头不直。。。

送的都这德行,钻头本身都是弯的,钻进去一部分后电锤跟着晃,坏了可以自己买好一点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好坏,好的表面加工很规整,垃圾的感觉就像直接浇筑的一样。
你可以自己锤子锤一下,能用就行。6mm的10块左右的一般都不会弯的很明显,博士太贵了。

网友:
博世四刃的可以 没问题很好用

网友:
红包换的四刃便宜货没觉得晃。

网友:
实体五金店,我买1元2支 3mm的,正常直的,锋利的。

网友:
我买的都是便宜钻头,方大王之类的,短的基本不会晃,加长的有一半比较弯,其实弯也没关系,直径不超过10毫米的可以自己校直的,把弯的方向用记号笔做好标记,夹在台钳上,用手扳就可以校直过来。再粗的手扳不动了,不过粗的也没发现弯的。

楼主:
我也搞了一只博世的四刃的6mm钻头,看看效果怎么样。

大家看看,这家卖的是正品吗?

网友:
  没追求牌子

网友D:
东成三块钱一根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成三块钱一根欢迎你

东城的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大有的4根钻头要42.。。

网友E:
6个钻头4刃不太好用,间隙太小,墙面稍微有点潮湿 排泄不顺。

楼主:
引用 网友E:
6个钻头4刃不太好用,间隙太小,墙面稍微有点潮湿 排泄不顺。

好吧,买都买了。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