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如何让量产出来的U盘速度快点或慢点?

楼主(2022-03-30):
这个在量产工具里怎么设置?

楼主:
ddr就没打勾呀,量产出来的速度也太快,,造成不稳定,想降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就没打勾呀,量产出来的速度也太快,,造成不稳定,想降速试试

不稳定?掉盘么?电感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盘NB啊,上个图见识见识

网友:
嫌快可以强制2.0模式,25MB不算快了吧!

网友:
安全模式选2 增强稳定选 4,开启ECC校验,把ECC值调成10,速度就降下来了

网友A:
903吧?再怎么折腾都会掉盘,我觉的还是板子设计问题,那个s板的一样会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3吧?再怎么折腾都会掉盘,我觉的还是板子设计问题,那个s板的一样会掉盘。 ...

我这边从来没掉过,用的方力的板子,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3吧?再怎么折腾都会掉盘,我觉的还是板子设计问题,那个s板的一样会掉盘。 ...

全新的板子和不知道被cao了多少年的拆机颗粒,我倒是觉得颗粒的问题多点

网友:
如果去掉ddr还出问题,就别难为903了,917吧

网友C:
903和917到底哪一个好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3和917到底哪一个好使一些?

917有黑片工具,903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板子和不知道被cao了多少年的拆机颗粒,我倒是觉得颗粒的问题多点 ...

之前903是有这个掉盘bug的但是官方好像在1.23还是哪个版本修复了
颗粒问题也有,现在买的颗粒尤其l06也不知被矿了多久的
还见过几百新增的7S2F
主要是903主控掉盘名声不好结果导致不管什么全都往903上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板子和不知道被cao了多少年的拆机颗粒,我倒是觉得颗粒的问题多点 ...

还有就是供电和发热比如贴两个8S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