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紫外线灭蚊灯

楼主(2022-03-30):
家里的一个紫外线灭蚊灯风扇不转了,拆开直流电机发现电刷已经磨损,清理一下重新装上,电机能转,由于当前疫情下快递停了,所以只能暂时用一下了,等疫情好转快递恢复后再购买电机。

网友A:
这个到底有效果吗?马上夏天了,不想继续点蚊香

网友B:
310电机,这个灭蚊管用吗

网友C:
真能抓到蚊子吗???

网友:
这玩意能抓住蚊子吗,为啥我的一只也抓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能抓到蚊子吗???

能,没人的时候可以,有人的时候不太行,人对蚊子的吸引力还是大一些。

网友:
好像是CD机上的大马达,超薄电刷只能低速,叶片等高转速尽量改成碳刷,最好用拆机风扇无刷。

网友:
这个刷子 还分开好几根 很精致啊

网友:
还是电击式的带劲

网友:
可以灭蚊子不

网友:
嗨  这玩意啊   买过好几个 以为有效  每个房间都备了一个  还自己改了灯珠  最后全部扔了   蚊子比鬼还精  几次后 就不靠近了

网友:
去年买过一个,没用,捉不到蚊子

网友:
去年9.9元包邮买过个同款灭蚊灯,也是1只蚊子都没抓到了。已经用了诱蚊剂了。

网友:
我买的能抓多,听说抓到的不吸血

网友:
这风扇,很像电磁炉用的散热风扇,可以改的话建议改了,电磁炉用的一般都是无刷的,如果可以改的话,除了缺少润滑油,应该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有效果吗?马上夏天了,不想继续点蚊香

效果挺好的,工作时吸入不少蚊子,放在卧室都不用挂蚊帐。唯一不足是用有刷电机,不到一年就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0电机,这个灭蚊管用吗

电机按尺寸应该是300C,但这个没有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能抓到蚊子吗???

能,挺好的。就是电机不耐用。

网友:
原来我买的的灭蚊灯都是无刷电机,现在竟然都是用玩具电机了

网友:
紫外线,灭蚊的原理是什么?

另,这个可以鉴别钞票真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