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单位内部使用的移动小号手持机HUAWEI F561VB,拆其座充

楼主(2022-03-30):
看照片说话吧。

单位内部使用。

只有小号,只能在单位附近使用,出了区域范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技术,但是装上普通的大号卡就可以像正常手机一样使用

半大不大的,5位小号

可更换电池

照虚了

这手机现在不好买了,做老年手机不错

使用的是大卡

现在大卡也没有了,都是剪好的一圈一圈的

还是个处,膜还完好

晚上没看清,是梅花还是十字,白天还是没看清,是梅花还是6棱,看来是岁数不饶人啊

电池取下

个子不小,才800MAH

吃灰好久了,一点电也没有了,无法开机,得充一会才能开机

原以为这个座充里边有电路,正想弄个小电流充电器,本来想利用它改造一下呢,结果失望了

进出参数一样,看来是直联的

上边两个螺丝

揭开头盖骨

板子很漂亮

虽然没什么原件,样子很精制,华为真的很不错

背面,就两个电极弹片

板子就是一个固定架子

要说没原件吧也不对,有两颗0omh保险电阻

最后再晒一下手持机的pi眼(敏感词),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种miniUSB的,坚固耐用,比安卓口结实多了,只是体积有点大,现在用的不多了,两边铜片是座充电极正负极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还能有啥技术,移动3G撤了,就是2G网而已啦

网友:
应该基站识,别现在流量包都有小区局域使用的

网友:
想起以前的小灵通手机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像集团网 是除了范围就不行了吧

网友A:
锁基站呗,紫薯布丁

网友:
锁定基站了,只能在几个固定的基站范围里能用

网友:
和以前的小灵通功能差不多,在本地用可以,出了本地,就不能用了;在本地,可以接打电话,还是十分方便,非常小巧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基站呗,紫薯布丁

+1,我也觉得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基站呗,紫薯布丁

多长了一项奇怪的知识

网友:
不是什么小号,就是集团短号而已,6+手机号后四位。

网友:
限制号码只能在某个基站注册

网友:
范围很小的话还不如个对讲机来的快

网友:
充电器板子竟然是三角的~

网友:
就是个随身移动的固定电话而已了。

网友:
应该是锁定了信号电子栅栏范围的吧?

类似小车上的GPS,可设定范围,超出范围就报警。

网友A:
老站有个教程你参考一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9208

网友:
这个待机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有个教程你参考一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19208

好像不是一回事,这个机器换个普通卡就可以全国范围使用

网友:
这种换卡需要密码才可用吗?还是无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