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施乐激光打印机Phaser 3117,坏了修,修了坏,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楼主(2022-03-30):
这台施乐激光打印机,坏了修,修了坏,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直接拆了,留下些有用的东西,其他就扔了吧!

先把硒鼓粉盒拿出来,拆开

背后的电源版和主板

侧面的控制版

激光头

另一侧的机械传动部分

然后是加热定影滚轴

加热管

最后留下了这些“宝贝”

网友A:
激光打印机还是只能买惠普、佳能,其它什么施乐,三星,兄弟都是小弟。

网友B:
看硒鼓,像三星的风格,这机器应该是三星代工的。

网友C:
大量打印并且打非标纸只能买兄弟,速度快,惠普之流打印速度简直无法忍受。

网友D:
我手上也有2台和楼主一样的打印机。出现故障修好,一直放在杂物间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印机还是只能买惠普、佳能,其它什么施乐,三星,兄弟都是小弟。

兄弟的打印机还挺好的,联想,东芝,京瓷的低端打印机都是兄弟换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印机还是只能买惠普、佳能,其它什么施乐,三星,兄弟都是小弟。

是的,这机器质量太差,用得很少,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硒鼓,像三星的风格,这机器应该是三星代工的。

这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量打印并且打非标纸只能买兄弟,速度快,惠普之流打印速度简直无法忍受。 ...

兄弟一体机的确不错,复印、打印、扫描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2台和楼主一样的打印机。出现故障修好,一直放在杂物间吃灰。

我之前自己修过几次,都是很快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量打印并且打非标纸只能买兄弟,速度快,惠普之流打印速度简直无法忍受。 ...

是的、
兄弟可以~

网友:
是同平台大部配件通用 不过施乐比较早 零几年就有了 楼主这机器应该都是后期的了 早期机身标签是铜版纸的 时间长了发黄 我那台是亲属给的 后来定影组件和搓纸轮不行了 直接送了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印机还是只能买惠普、佳能,其它什么施乐,三星,兄弟都是小弟。

可别这么说 复印机鼻祖可是施乐 很多激光彩色机施乐性价比高 不过施乐很多低端机确实很便宜甚至只有惠普的一半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兄弟很多经典机型皮实耐用  三星就洗洗睡吧

网友:
我那时候买打印机的时候只看施乐/兄弟/理光,从来没看联想/HP之流,最后看在钱的份上买的富士施乐M115B...

网友:
这三星风格的硒鼓啊 不对,现在应该叫惠普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别这么说 复印机鼻祖可是施乐 很多激光彩色机施乐性价比高 不过施乐很多低端机确实很便宜甚至只有惠普 ...

是的,施乐是很早可是搞复印机的。

网友:
三星早期代工的!硒鼓和三星自己4521打印机都通用的!你这个也算寿终正寝了!

网友:
这种东西还有啥利用价值吗????上个打印机,收废品给5元,有点舍不得,然后拆出步进电机,然后扔垃圾箱了

网友:
这个机型就是三星代工的,三星自己的这个机型就有奇葩故障,低温不启动,并且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量打印并且打非标纸只能买兄弟,速度快,惠普之流打印速度简直无法忍受。 ...

这个是真快,一张接一张,基本没有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