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小白,一次失败的UC3842维修,求指点

楼主(2022-03-30):
楼主文科小白,就喜欢搞电。

没事看看别人修充电器,觉得简单,一学就会。于是到处捡电路板。这天修一个捡回来的电瓶车充电器,邻居来看见了,一看设备齐全以为是个高手,拿来一个12/24V自适应铅酸电瓶充电器,说不能充电。之前这个充电器我借过,插电风扇就转。吹牛逼接下了。

第一阶段。到手后先量了一下输入输出,没有明显的短路。把所有二极管,功率管,3842以及393测了一遍,没有明显短路。电路板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那行,直接上电。

第二阶段。指示灯亮起,风扇不转,输出28V-31V跳动,测量300V电容,电压轻微跳动。找个12v电瓶试机,输出还是28-31,测量输出电流,为零。能听到变压器哒哒哒哒轻微响。莫非是大家说的打嗝?拆启动电阻,偏差不大。

第三阶段。好吧,学高手。短接启动电阻,给一个16V直流电。变压器哒哒哒哒哒声消失,测量输出,6V,很稳定。可调电源显示电流20mA ,感觉不正常。

测3842,7脚供电不抖动(220供电7脚电压抖动,15V往下掉,然后回升,像打嗝)。8脚5V稳定,6脚方波输出60%左右占空比,3脚锯齿波正常。查7脚这一路,没有发现问题。

到这里,蒙圈了。此时正常思路如何?求高手指点。

第四阶段。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拆变压器,拆了之后上电桥测量,变压器主输出绕组匝间短路。

某宝没找到一样的变压器。告诉邻居,他说不修了,扔了。

这几天疫情影响,心中又有个魔鬼。把变压器拆解了,结果力道没控制好,磁芯炸了一个,准备胶水粘一下,结果失手掉地上了,粉身碎骨了。心中一万头羊驼路过。

不死心,找个捡垃圾捡回来的电动车充电器,一看变压器大小,引脚差不多,磁芯更大。死马当活马医,跑去门口修电机那里买了点漆包线,说干就干!

绕好变压器(没错,又是我,绕变压器),突然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变压器同名端我拆的时候画了图,不知道图对不对啊?按下不表。

绕好变压器,电桥测试,没有明显问题。上机。

上直流电,短接启动电阻,这回电流大了一点,0.25A,像正常的。但是尼玛风扇还是不转啊,输出4.9V(之前是6V),3842的7脚,8脚,3脚,6脚再查一遍,还是一样啊?

第五阶段。第二个错误来了。撤掉启动电阻短路线,直接上220,就看到灯泡一闪灭了,心里说有戏!结果,没等到风扇转,灯泡突然雪亮!有事羊驼路过。

断电,开关管挂了,3842也挂了。

小白就是小白,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我的话没拆之前直接在7脚加个电容

网友A:
没看懂你为什么要虐变压器

网友:
最初的故障是次级输出有问题导致电路保护,而你却维修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为什么要虐变压器

因为开关管什么的没异常,怀疑变压器不行,拆了用电桥测,果然变压器确实有问题

网友:
检查次级反馈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开关管什么的没异常,怀疑变压器不行,拆了用电桥测,果然变压器确实有问题 ...

会绕变压器的都是高手,那么那个碎了的变压器的线圈你有拆开来看过吗?是否确实烧了呢?

网友C:
原来的故障,要不就是输出有短路,要不就是芯片供电电容容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绕变压器的都是高手,那么那个碎了的变压器的线圈你有拆开来看过吗?是否确实烧了呢? ...

线圈没烧,是电桥测不到电感,新绕的就有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故障,要不就是输出有短路,要不就是芯片供电电容容量不足

输出没有找到短路,供电电容拆下来电桥测过了,没发现明显的异常。

网友:
一看到要弄变压器,就感觉累。弄不起

网友:
查下3842的供电,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没有找到短路,供电电容拆下来电桥测过了,没发现明显的异常。

供电电容拆下来电桥测过,没有明显异常。之前没动变压器,强电不炸鸡,动了变压器上强电炸鸡,是不是楼上有人说的,反馈有问题,之前变压器有问题,所以不炸鸡。动了变压器,反馈有问题,所以炸鸡了。要不就是我怀疑的,变压器同名端搞错了,相当于正负极反了,所以炸了。但是,如果单纯时反馈有问题,没动变压器之前,上直流电只有20ma电流?谁来答疑。

网友D:
没有示波器,是不能动变压器的。重绕变压器,我都要上示波器看同名端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示波器,是不能动变压器的。重绕变压器,我都要上示波器看同名端对了没有。 ...

有波波,快点教我怎么测同名端,虽然拆变压器的时候,我用最笨的办法画了图,画了绕组方向,计了压数,但我现在不自信,怀疑我变压器我拆的时候没有保持一个方向放,所以有的绕组方向可能反了

网友:
同是小白只能告诉你变压器很少很少坏

网友:
限流电阻查了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波波,快点教我怎么测同名端,虽然拆变压器的时候,我用最笨的办法画了图,画了绕组方向,计了压数,但 ...

看了帖子经历和我一样,也是最近突然发病,到处捡垃圾找板子。
但是我不会去动变压器的。

这个同样的症状我遇到好几个了,修好了3个电动车充电器,其中2个也遇到你这样的症状。
仔细检查MOS的S极和G极电阻,坏了的管子和3842再买来,继续跟它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帖子经历和我一样,也是最近突然发病,到处捡垃圾找板子。
但是我不会去动变压器的。

正有此意,嘿嘿。不过现在XX影响,快递不正常了。没人教,看别人修一学就会,自己动手一动就废。

网友:
唉,我也废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