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款皇冠四位半DT9203数字表拆机测试分享

楼主(2022-03-30):
老款硬芯DT9203数字万用表,采用美信ICL7129芯片,直流排阻TC1776A。

网友A:
这表的六角开关太爱坏,不知质量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出现就接触不良,換了几个了。

网友B:
4.117V不是三位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的六角开关太爱坏,不知质量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出现就接触不良,換了几个了。 ...

可以尝试用手电筒反向开关替代,结构比8x8引脚开关简单耐用。我的3个万用表,都是旋钮布线磨损。后来买最廉价手动旋钮万用表,再买全自动万用表备用。

网友C:
一毛一样。。。就是我是hongda不是皇冠。。。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17V不是三位半吗?

这种表第一位数值要低于或等于1,才会显4位半,如果量1.5V干电池就是4位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毛一样。。。就是我是hongda不是皇冠。。。

这表真的叫皇冠牌吗?我看了标志不确定就没有打上,百度搜了也没有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