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翻新汽车大灯(更新视频)

楼主(2022-03-30):
看图说话。
去年就做过大灯熏蒸翻新,前几天发现灯上滴了一条油漆(或者鸟屎),洗不掉。趁着疫情防控在家无事,开干。准备工作:用纸胶带把大灯周边粘起来,要从外往内粘,内侧胶带要盖到外侧胶带上。这样打磨的时候不会磨到大灯旁边的漆,也不会把胶带磨掉。我上次就没弄好,有几块车漆被磨到了。下次准备打蜡抛光去除。

第一步:打磨
1.用不同标号的砂纸打磨。我使用的是320-400-800-1000-1500.如果灯罩很旧很多深划痕,就可以用160目的砂纸了。
我买了圆的砂纸用手电钻打磨,但是因为大灯有弧度,手电钻磨得不均匀,后来用手工打的。用手打比较细致一些。

2.注意,每次打磨的方向要不一样。320目的上下竖着打磨,那么400的就要左右横着打磨,这样可以看到是否能把上张砂纸的痕迹打掉。最后1500目的时候灯罩呈现接近光滑的雾面效果。

3.下图就是1500目砂纸打磨之后的样子。准备进行第二步,熏蒸.

第二步:熏蒸
我是某宝上买的大灯熏蒸雾化杯。4x元。带一个车载电加热雾化杯和一瓶修复液(应该就是树脂),很省,600毫升的用了几次还能剩大半。
车打着火,把修复液倒入电热板,插上电源。等蒸汽出来了就可以熏了。下图是熏到一半,左上没熏完的样子。

熏完了,和左边大灯比较一下。左边是去年夏天翻新的。

第三部:收尾
熏蒸完就可以做清洁工作了。胶带撕掉。车身擦干净。水尽量不要倒灯罩上。熏蒸完需要固化后才能擦洗。
翻新完和新大灯一样了,开心走人。

视频:

这几天温度可以,但是风大。实在是没事干了,要不不应该这个条件下操作。
大家想做的话在没风的时候然后晴天。或者在室内打磨熏蒸,然后倒阳光底下让紫外线固化一下最好。
孩子着急出去玩,我想点存草稿来着,点错了直接发布了。还好可以修改。
小小作业,供大家参考。明天天气好就抛光,把车漆上的划痕抛掉

补充内容 (2022-6-4 17:29):
经回复提醒,可能不是树脂,是溶剂,把打磨后的麻面溶成光面吧.

网友:
也给自己的老车折腾过,效果明显

网友:
白内障复明了

网友A:
效果不错啊!!用的是电动工具还是麒麟臂?

网友B:
您这是单单用水和砂纸做的效果,还是用了翻新喷漆啊?

网友C:
楼主是用熏壶那种烟熏吗?我最近也想翻新大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这是单单用水和砂纸做的效果,还是用了翻新喷漆啊?

肯定是先用水和砂纸打磨,然后熏蒸的。

网友:
效果不错,新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先用水和砂纸打磨,然后熏蒸的。

谢谢指点,以前看网上都是喷漆,您这一提示我去多多一搜,还不少。感觉这个雾化应该比喷罐颗粒更小,雾化速度更慢,更可控,效果自然应该更好。。。
可惜也不知道啥年我能用上。。。

网友:
可以电动工具加熏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以前看网上都是喷漆,您这一提示我去多多一搜,还不少。感觉这个雾化应该比喷罐颗粒更小,雾 ...

雾化的是啥?啥原理?一熏就亮,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啊!!用的是电动工具还是麒麟臂?

都用了。用的手电转,不太好操作。最后还是用手打磨的,比较细致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是单单用水和砂纸做的效果,还是用了翻新喷漆啊?

打磨完用的熏蒸,你再看下帖子,我加了文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熏壶那种烟熏吗?我最近也想翻新大灯

对,熏蒸雾化杯,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是单单用水和砂纸做的效果,还是用了翻新喷漆啊?

我在网上也看过水+砂纸,一直打磨到2000目,然后粗蜡细蜡抛光,也能翻新。我这个是涂了一层树脂上去,效果应该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雾化的是啥?啥原理?一熏就亮,很神奇

我觉得应该就是液体树脂,填补了灯罩表面的空隙。形成光滑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以前看网上都是喷漆,您这一提示我去多多一搜,还不少。感觉这个雾化应该比喷罐颗粒更小,雾 ...

喷漆不均匀,还是雾化效果更好。几十块钱,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啊,挺透亮的。

网友:
自己动手修复的效果还是很好地

网友:
我的车也老了,没钱换新车,大灯上有边沿有些发黄,正琢磨怎么把大灯翻新一下,正好看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