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三插座改成接地宝,模拟接地,方便没有接地时使用。

楼主(2022-03-30):
零线与地线端串入一个10K电阻就可以了。
主要拆壳比较考验技巧。
顺便把螺丝换成大头的减少接触电阻。统一回复,这个是应急使用,充电需要检测地线,农村很多没有接地。使用前会测量零线,不会接反。10K电阻再加上人体电阻,即使触电,触电电流也在安全范围。跟验电笔验电效果类似。

网友:
这个太危险了,你无法保证哪个插板零火接反又没有地线!

网友:
真是应验了抖音上的咒语了: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网友:
建议先确保家里漏保正常工作。

网友:
如此接法没任何意义,接入市电的要安全的话,10K电阻太小,且功率也小,替代接地没有任何作用,只会增加危险。

网友A:
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的吧

网友:
你这叫作死知道不

网友B:
虽然零线不应该带电,但也保不齐哪天抽风谁家开了个大个电暖气,这时候零线就带了点点的电,没准谁家也在用电动车充电,这个时候有可能零线也又带了一点点电,没准哪天大树把电线压到了,这时候零线就带了很多的电,还是弄个铁棍插地里来的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零线不应该带电,但也保不齐哪天抽风谁家开了个大个电暖气,这时候零线就带了点点的电,没准谁家也在用 ...

我家零地70V,拆排气扇火线已断,以为零地没电,手摸,没曾想还一手扶墙,电了一下,用万能表量。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这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零线不应该带电,但也保不齐哪天抽风谁家开了个大个电暖气,这时候零线就带了点点的电,没准谁家也在用 ...

感谢回复,考虑了这些了,10K电阻再加上人体电阻,即使触电,触电电流也在安全范围。跟验电笔验电效果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的吧

猜对了的呀

网友:
你这地线太危险了,农村有些人,都不是按照标准接的,零线可能接成火线,到时候汽车外壳就带电了

网友:
这是嫌活的太自在了?

网友:
有关安全的,绝不糊弄。。

网友:
最近把家里的旧线改了下,增加了地线,在地上打了一条1米多的铁条进去

网友:
我在阴间投诉你

网友:
电阻阻值有点小,另外电阻还有个耐压问题,这个电阻耐不了30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