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伟MDR-10-5;5V2A轨道式开关电源,板子够大 够优秀!60元贵吗?~

楼主(2022-03-30):
一个小电源,还是明伟的,拆了瞧瞧。

网友:
做工挺不错,应该能改成手机充电器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参数的,都不知道能用来干啥

网友:
楼主、
这个玩意、是不是说、你不接用电设备、它就没有电压输出?
只有接上用电设备、
才会给出电压?

网友:
明纬的最新出的没接触过,老的质量不错,但山寨太多。

网友:
习惯那种金属壳的,感觉更好点,塑壳的小电流的也还可以

网友:
塑料壳的,感觉散热不行

网友:
这电压改做手机充电头可以吧。

网友A:
买两个铝壳的S350不香吗?

网友:
大佬又是哪儿嫖的,电源本身来说高质高价,可靠性要求高的场所可以使用,毕竟5v2a其实一个小小的手机充电头就能满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铝壳的S350不香吗?

白嫖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嫖的太好了

也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什么用。。。

是的,平时需要5v2a,肯定随便找个充电头了,这种用在工业场所,民用很少。

网友:
明伟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工业用的,做工就是扎实

网友:
放家里用就显得鸡肋了

网友:
工业用的,个人没啥用

网友:
实际功率估计在25W左右,过载保护估计在20W左右

网友:
5V DC  2A

感觉还是手机充电器,尺寸更小,使用更方便

但这款电源,做工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