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BCD-290W(专供)冰箱冷藏室风门在这里 终于拆开了

楼主(2022-03-30):
本人遇见一台海尔BCD-290W(专供)冰箱冷藏室忽冷忽热,初步判断是风门系统有问题。拆开后背查看主板脉冲电源12v电压只有7、8v,继续观察发现滤波电容怀孕,遂更换之,电压恢复12v。装机观察,冷藏室还是不制冷。因为冷冻室是结冰的,于是决定拆卸冷藏室风门。由于本人是家电维修爱好者,没有经验,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拆解了。见下图,希望后来者借鉴

网友:
我曾见过维修冰箱里师傅都用带提拔的吸盘,吸住中间,一个寸力给墩开。。于是我也买了两个,可惜从来没给我使用的机会。。。哇咔咔。。

网友:
也可以用那种挂墙真空吸盘

网友:
后续的继续上

网友(2022-05-15):
感谢,感谢,正在琢磨BCD-290的风门在哪里呢。

网友A:
参照楼主的方法,顺利把冰箱清理了一下。啥也没有动,拆开重装了一下,冷藏又好了。目前为止,已经两天了,一切正常。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有时候真的到处都找不着下手地方真头疼

网友:
貌似修过一台这个冰箱,,上一手拆了风扇走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修的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A:
参照楼主的方法,顺利把冰箱清理了一下。啥也没有动,拆开重装了一下,冷藏又好了。目前为止,已经两天了, ...

一个多月后,又不行了。没有冷风,没有感觉到风扇在转。

网友:
风冷很多时候有这个问题,冷冻正常,冷藏的风门,结冰打不开、关不上,就会导致不冷、或者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