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O PL-NC10电池充电器拆开看看,另求推荐电池

楼主(2022-03-30):
几年前买的电池充电器可以充9v电池1.2v电池,现在需要买一点5号7号电池用于万用表,美网6800寻线仪,买那一种品牌比较好,ic看不清楚,充电器是好的,拍照原因看着ic像坏了

网友:
我先说吧。

勉强能充电的傻充,充电很慢;大容量电池不适合。

建议买套装,充电器带电池一套100多。

网友:
比我9块钱买的镍氢充电套装好多了,我那个拆开就2个二极管2个电阻2个led和1个6v变压器,后来我自己用lm358自制了个

网友:
镍氢电池首选松下的啊,不差钱选爱老婆系列的,其他的比如紫米的(有松下有超霸代工2种),绿皮GP超霸。之前在论坛里买过老蒋数码家的绿皮工业版GP,1600mAh,只要4.5块一节。

网友A:
磷酸铁锂+占位桶,充放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占位桶,充放一流

倍量的怎么样

网友:
没用过,我现在都是随便买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和充电器再配合占位桶使用的,电量管够还不占位置,传统镍氢电池一次用俩,这个只要一个

网友B:
不要考虑这个品牌,除了便宜一点,别无是处,倍量?半量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考虑这个品牌,除了便宜一点,别无是处,倍量?半量就差不多

推荐一下其他品牌啥,价格合适的

网友:
不怎么样。最好别买。

网友:
这类充电器过时了。花点钱买爱老婆婆套装吧。循环寿命长,容量也不会虚标。初始投资高一些,用下来绝对合算。

网友:
这个能充9V,应该是镍氢电池叠加的。不能用于锂电

当然是爱老婆,用过爱老公的国产,英文名字母记不住,也还可以,也是别人推荐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