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没修好的海盗船AX1200 1200W ATX电源

楼主(2022-03-30):
从外观到各个小板,到风扇待机5V挂掉了。没修好。。。。

楼主:
二楼是其他角度的杂图

网友A:
这个如果有故障,没法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有故障,没法修啊

AX1200还好。。。不像AX1200I,无解

网友:
做工不错,好恐怖的插座

网友:
好高级的电源

网友B:
用料真猛,价格也猛吧,1200W至少20年不用换了如果接口不变的话。

网友C:
这个是矿机电源吗?还是家用剩下来的?里面有点灰,再清洁一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真猛,价格也猛吧,1200W至少20年不用换了如果接口不变的话。

10年的电源,好像是10年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矿机电源吗?还是家用剩下来的?里面有点灰,再清洁一下才好。

已经挂了
不清楚有没有挖矿史,我不是一手上家
但是一般矿老板不会选这款去挖矿,太贵,太难修。买矿龙不香么

网友D:
到底是什么配置了?要用上1200瓦恐怖电源供电了。

网友:
我想看看楼主你的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挂了
不清楚有没有挖矿史,我不是一手上家
但是一般矿老板不会选这款去挖矿,太贵,太难修。买矿龙不 ...

14年我就是用ax1200i 带2张7990来挖的~~~亏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什么配置了?要用上1200瓦恐怖电源供电了。

玩玩的电源。我家里的机器是7960X+980TI*2.满载也就八九百瓦

网友:
一般不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是其他角度的杂图

厉害了,这么复杂,看着眼晕。

网友E:
拆早了。这电源有10年质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早了。这电源有10年质保的。

过保了 ,10年的电源

网友F:
这个要拿到电路图才好修吧,这么复杂

楼主(2022-08-31):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拿到电路图才好修吧,这么复杂

难修的丧心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