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刀削按键板解决摩擦:复活剪线罗技G500S huigu认为握感最好的鼠标之一

楼主(2022-03-30):
话说huigu食言了,刚说了远离激光鼠标,转手又入了几个G500S激光鼠标...
原因就是成色不错,加上价格合适,就下手搏一把,昨天头一个清理好了,结果还算比较理想。
先说几句G500S吧,huigu大约15年前后就在用,感觉非常棒,升级自G500,表面疏水涂层,升级到8200DPI的S9800激光引擎,金属双模滚轮,有配重仓,功能键多,算是G502的原型产品。不论整体握感,还是按键手感,都是顶级的,甚至直到现在,个人认为仍然很少有鼠标能超越,唯一拉胯的是鼠标使用S9800激光引擎,每次想下手总是有顾虑。

这次这个500S,除了需要接线,右键空键程明显,其他问题需要接线测试(后来发现左键双击、左键按键板摩擦中壳)。
先看下清理好的样子:

表面疏水涂层:

侧面喷砂表面防滑,功能键和DPI指示灯:

再看下拆解修复组装过程,前半程没拍,直接就是清理修复组装。
G500S也是迷你5P端子,如果没有成品线,需要把剪线端子取下来接线使用:

底壳、中壳、按键板、侧键、功能键都已经分离清理,正在晾干:

按键板:

按键柱都贴有防磨贴片,基本不会有磨损:

拆掉侧键、功能键之后的鼠标中壳:

中壳底壳都非常厚实,这是中壳里面:

侧键、DPI调节键、DPI指示灯、滚轮模式调节按键:

侧键板:

另一面,这里有个排线插槽,和主板连接:

功能键、DPI调节键、DPI指示灯安装好的中壳:

按键板装上,测试发现左按键板摩擦中壳,经过观察,中壳和按键板距离太近,估计是时间长了按键板有变形,准备修正按键板形状:

开始动刀:

左上缘削掉一部分:

装回,距离明显加大,问题解决。同时向下掰一掰右侧按键板,使其产生一定变形,贴合微动更紧密,解决右键空键程:

左键手感清脆,不需要更换微动,打开外壳,先喷WD40,稍等再喷WD40精密电子清洁剂洗去残余,这样在修复双击的同时,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微动手感:

主芯片S9808,就是定制的S9800,8200DPI的激光引擎:

欧姆龙20M微动,当时的20M还很清脆,手感类似现在的50M:

开始装回滚轮,注意两个小弹簧,装滚轮之前先装这两个小弹簧:

滚轮限位金属片:

装好滚轮:

上壳准备就绪:

准备连接排线:

装好测试,没问题收工:

驱动界面:

下次继续。

====================
近期系列鼠标帖:
=>>尝试用防滑胶带做鼠标防滑贴
=>>战损成色剪线巴塞利斯蛇复活记
=>>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奇特手感,小手神器
=>>剪线G400清理复活记,用上大桶黄油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雷柏VT950鼠标按键张力系统弹簧被装反
=>>又被激光引擎坑了:雷蛇曼巴5G无线翻车;补几张502清理照片
=>>愿赌服输:2018复刻版罗技MX518剪线鼠标,泡水主板坏,喜得配件一套
=>>赛睿经典Rival、Rival300剪线鼠标清理,修复右键无法按动故障
=>>找不到驱动程序:清理网鱼网咖2.0S鼠标,PMW3325芯片,更换微动
=>>主板镶金边:赛睿剪线Rival310鼠标清理修复,AB胶解决空键程,补防滑贴
=>>刀削按键板解决摩擦:复活剪线罗技G500S huigu认为握感最好的鼠标之一
=>>新买罗技G502,到手小折腾:颜值提高了吗
=>>一堆518里翻出一个G400利刃重铸,测试全好,清理发粘表面,成色还可以

网友A:
这个橙色非常好啊,lz多少收的啊

网友:
这个鼠标挡次很高

网友:
刀削按键板解决摩擦:复活剪线罗技G500S huigu认为握感最好的鼠标之一

网友B:
以前也买过剪线鼠标,自己清理自己接线,现在还是安心用蓝牙鼠标了。

网友:
huigu,好久没在优惠购看你了

网友:
我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激光引擎

网友C:
罗技的东西设计的很复杂,给903换微动,得拆近30颗螺丝,能拆的基本要拆光

网友:
最近和鼠标干上了?

网友D:
话说这激光引擎能换成普通的吗?手里好几个激光鼠标都感觉激光头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橙色非常好啊,lz多少收的啊

60收了三个,外观成色都还不错 :)

网友:
不玩游戏,感觉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买过剪线鼠标,自己清理自己接线,现在还是安心用蓝牙鼠标了。

蓝牙鼠标只用过小巴蛇和雷柏的MT750S,应该是蓝牙协议的原因,都感觉延迟明显,光标跟不上手移动的速度。
我理解只有游戏级的无线鼠标,才能达到有线鼠标的反馈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激光引擎能换成普通的吗?手里好几个激光鼠标都感觉激光头不行了

换不了普通的,也不值得修了,要么换个铝垫试试能不能用,要么直接换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的东西设计的很复杂,给903换微动,得拆近30颗螺丝,能拆的基本要拆光 ...

罗技后来出的鼠标,从设计理念上就领先了:按键是单独小板,和上壳在一起,配合张力系统,可以最大限度保障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