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大家用urwtest_v18的时候没事别拖着玩,这程序有BUG的……

楼主(2022-03-30):
这几天跑分的时候遇到的情况,用urwtest_v18给存储媒介做测试的时候拖动这个程序的窗口或者修改窗口尺寸、最大最小化啥的话后面的校验一定出问题,差点错怪了颗粒哈哈

网友A:
这个软件有几年没更新啦,@hit00 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有几年没更新啦,@hit00 来看看。

新站他好像一直没有更新这个工具,我看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B:
拖动窗口还会对校验有影响?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动窗口还会对校验有影响?什么原理?

我也好奇,可能是鼠标点击会修改界面所以闹脾气了

网友:
拖动时程序是暂停运行的, 送开才恢复运行, 会造成计算错误.......

网友C:
不懂,现在一般用H2TESTW

网友D:
这是Windows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好像有个选项可以关闭这个,可以在拖动的时候依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现在一般用H2TESTW

这个也有在用,不过为了安全我都是双方个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Windows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好像有个选项可以关闭这个,可以在拖动的时候依然运行。 ...

“拖动时显示窗口内容”

最奇特的就是其他程序都没有这个问题,比如楼上说的h2testw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拖动时显示窗口内容”

最奇特的就是其他程序都没有这个问题,比如楼上说的h2testw ...

要看这个程序的类型,尤其是测试类软件,是否对计时、测速、暂停敏感,urwtest毕竟只是个很简单的写入读取类似批处理的小程序,不能要求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这个程序的类型,尤其是测试类软件,是否对计时、测速、暂停敏感,urwtest毕竟只是个很简单的写入读 ...

这可不是批处理,里面是随机数生成器,只是没有GDI界面,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因为没有GDI才导致了这个图形操作影响结果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Windows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好像有个选项可以关闭这个,可以在拖动的时候依然运行。 ...

我也发现,有的程序被拖动就会暂停运行

网友:
有点可怕的BUG,谢谢提醒

网友:
不影响的,只要你光标不点进去就可以,

网友(2022-06-25):
您用的什么系统?我自己用的时候也会最小化挂机运行,暂时没发现问题。
拖动的话,如果没选择显示窗口内容,确实会影响计时,导致速度偏慢,但在我这不至于校验出错。

ps:程序是在Win7下开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站他好像一直没有更新这个工具,我看了一圈没找到

最近两年确实没有更新,原计划下一版要加上颜色深浅显示速度分区,工作原因耽搁了

网友:
光标在命令行下进入编辑模式
导致程序暂停?

正常,找一个GUI包装工具就行了

网友(2022-10-29):
引用 网友E:
最近两年确实没有更新,原计划下一版要加上颜色深浅显示速度分区,工作原因耽搁了 ...

版主,更新的时候能更新像Burnlntest一样支持一键多任务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