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无需修改注册表清理电脑无效串口号的方法

楼主(2022-03-30):
我们在使用USB转串口设备时,电脑上的串口号经常会一直增加,删除无用的串口号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打开设备管理器或者开始菜单输入devmgmt.msc并打开。
2、在“查看”中选中“查看隐藏设备”,此时所有的串口设备就都显示出来了。
3、灰显的是使用过当前不在电脑上的串口设备,选中后右键删除设备,不要删除软件驱动,便于下次使用相同类型设备时快速识别。
4、尽量一次删除干净,只保留COM1、COM2(如果有的话),这样下次再插入时就会从COM3重新开始。

网友A:
这玩意不用管,每次插不同的USB口都会分配一个新端口,这时你只要强制重新指定为com3就可以了,下次插上原始的usb或者改过的口子就都识别成com3了。

网友:
没有删除,只有卸载

网友B:
我在没找到呢?楼主图上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用管,每次插不同的USB口都会分配一个新端口,这时你只要强制重新指定为com3就可以了,下次插上原 ...

是的,插不同的USB口会新分配,所以相同的设备尽量插同一个USB口。强制重新指定一般需要重新启动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没找到呢?楼主图上也没有啊

我修改了,你再看一下是否能够看到

网友:
手上板子比较少,端口号就那么几个,没遇到端口号增加的情况,不过谢谢分享经验,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网友:
看到啦  谢谢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