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买到龙威可调电源问题 电流只能调到0.6安

楼主(2022-03-30):
买来是功率管坏了一个,换后可以正常调压到30v了,可是电流只能调到0.6安,在往上调CC灯就熄灭了,然后CV灯亮,0.6安一下电流调节2个旋钮可以正常调,请问怎么回事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我自己安装问题,刚才测2个功率管c级电压不一样令我我奇怪,明明是并联的啊,结果对照拆之前记录的照片发现,原来是我换功率管把绝缘片安装反了一个。
现在短路+-级可以调到5A了,不过接上我的电阻丝调到30v只能跑到1.4A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短路用的不对,调流要用导线直接短路输出,电流上不去后就调高一点电压,你这0.1V的电压,0.6A,说明你的镊子和机器的内阻加起来0.16欧左右

楼主:
我调到30v接入电阻丝负载电压也自动下降到12v了,电流只能是0.64,机器应该还有故障

网友:
拆开看看主板

网友:
你把电压调到5V,中间的按扭按到弹起,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到30v接入电阻丝负载电压也自动下降到12v了,电流只能是0.64,机器应该还有故障 ...

你接个万用表看看实际电流,确定是不是表显的问题

网友:
前级你是不是接灯泡了?如果输入功率不足造成输入电压下降的话会限制输出。如果输入没有加限流,那就是更换的功率管不对或者前级还有故障。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万用表20a电流档怼上去?
应该还有其他位置有故障,就算中间按钮按下去的也应该有2.5A的电流才对

网友:
综合楼上所述
拆机看各路大神有什么意见

网友:
旧可调电源先看看电位器是不是坏了,电位器失灵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电流给定、反馈的问题,先检查电位器

网友:
拆开看看吧,这个粗调电流旋钮这么大呢/,咋不把电压粗调也改了

网友:
大威天龙电源 厉害!

网友:
我上次收个龙威电源也是这样,后来查了是线路板上烧了一处铜箔,焊好就好了

网友A:
这个电源输出电压范围是0~30V?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输出电压范围是0~30V?

调整内部的可调,能够扩大输出范围。 我的调整到0-4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