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跪求这个ID的开卡软件,台电SD480GBA800 闪迪EA119 512G SM2258XT GAB的主控

楼主(2022-03-30):
闪迪EA119 512G  2258XT G AB的主控
闪存ID 45,48,99,B3,7A,F2
找不来软件  哪个大神指导一下
硬盘是台电SD480GBA800的

网友A:
没图至少不要打错字吧

网友:
ID都找不到适配的型号?盲猜BICS3的闪迪,主控型号确定48XT?不是58XT?58xt就找bics3的软件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至少不要打错字吧

打错了2258xt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B(2022-05-11):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用“已”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兄弟用的哪个版本可以认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错了2258xt

兄弟,用哪个版本可以看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用哪个版本可以看认出来?

自己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