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9卤素灯珠做了一个电容放电灯

楼主(2022-03-30):
用料:G9卤素灯珠一个, E27转G9转接头一个,E27灯头一个,药瓶一个,电线一小段。

网友A:
这比某宝上卖的“”放电笔“”便宜好用啊。

之前买了几个g9,220v的,修电磁炉串联保护用,体积精巧。可现在的很多电磁炉这招儿不好用了,不管好坏串联的灯泡都亮。只能拆下输入端的电容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比某宝上卖的“”放电笔“”便宜好用啊。

之前买了几个g9,220v的,修电磁炉串联保护用,体积精巧。可现 ...

正好手头有个电磁炉是这种情况,原本烧了桥,换了桥之后接上维修插座灯泡还亮,就不敢贸然上电。这种情况不知如何进一步排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好手头有个电磁炉是这种情况,原本烧了桥,换了桥之后接上维修插座灯泡还亮,就不敢贸然上电。这种情况 ...

电源输入端有个3微法左右电容,暂时拆掉再上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手头有个电磁炉是这种情况,原本烧了桥,换了桥之后接上维修插座灯泡还亮,就不敢贸然上电。这种情况 ...

电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有个3微法左右电容,暂时拆掉再上电测试

加电容估计是为了提高功率因素吧?旧款电磁炉貌似就0.几μ的安规电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有个3微法左右电容,暂时拆掉再上电测试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下

网友:
小体积220v灯不错,用普通的灯泡个头确实太大了

网友:
我爱用电烙铁放电,方便,但没这个直观。

网友C:
这玩意有电压限制吧?用的灯的限制电压是多大?电容耐压高的会不会烧了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有电压限制吧?用的灯的限制电压是多大?电容耐压高的会不会烧了灯? ...

灯丝只要不过热是不会烧的,我们平时遇到的电容,三四百伏是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有电压限制吧?用的灯的限制电压是多大?电容耐压高的会不会烧了灯? ...

你想多了 你把灯当成一个电阻

网友D:
放电灯,再做个表笔方便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电灯,再做个表笔方便戳

笔头带弹簧最好了

网友:
我一直用电阻放电,就没想到用灯泡 看亮度就知道放电完毕

网友:
许多老师傅都是用G9卤素灯珠直接放电

网友:
卤素灯就行,有那种带灯头的可以防摔

网友:
接个垃圾表笔啊,实在不行,用两根圆珠笔芯/笔杆做一对也行

网友:
我都是螺丝刀直接放,啪啪啪的,刺激

网友:
这样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