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IRIS Z-WAVE hub520, 感觉是个智能家居的网关

楼主(2022-03-30):
今天收了一个IRIS z-wave hub520 , 感觉是个智能家居的网关,国外的服务器好像关了。

主芯片是CIRRUS LOGIC EP9302,国外网上有刷其他平台的。感觉应该可以刷个嵌入式linux , 看看能不能接国内的智能网关,支持 zigbee 和 zwave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请回复。谢谢

Hardware specification@200MHz (ARM920T)
  • Memory: 32MB (SDRAM) PC133
  • Storage: 128MB (NAND) Flash
128KB (SPI) Serial Flash
  • Network: 1x Fast Ethernet port
ZigBee: Ember EM260Z-Wave: Zensys ZW0301
  • USB: 2x USB 2.0 (Host) ports
  • Power Source: 5.2V 1.5A

网友A:
配置起码是15年前的,性能太渣没啥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起码是15年前的,性能太渣没啥玩头

没有那么久吧,5年前是有。 哈哈, 可以拆里面的模块玩?

网友A:
看小板上面有2012字样,大板1713估计是13年的产品。话说路由器不支持智能家居的网关吗,非得用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小板上面有2012字样,大板1713估计是13年的产品。话说路由器不支持智能家居的网关吗,非得用这玩意? ...

一些zigbee 或者 zwave 的传感器,要通过 智能网关接入, 路由器一般是mesh 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