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慧荣2258XT主控+SanDisk闪存120G,找了十多个量产软件都没成功

楼主(2022-03-30):
找了十多个量产软件都没成功,求大神给个软件和设置。
主控是SM2258XT G AB闪存是SanDisk 05485 064G   malaysia两颗
传图总是失败,只好先手打上来。
自动识别的信息不知道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22-4-2 21:30):
两个颗粒是SanDisk 6452YRAG80V1和7125YRCPYD4N

网友:
闪迪有些颗粒是带锁的,

网友A:
图片都没有 全靠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没有 全靠猜吗

不好意思,上传图片总是失败,只好先发了,能传了我就补图

楼主:
求大神给看看

网友B:
SM2258XT_SNK1Z-TLC_PKGR0910A_FWR0827A(fixRDT)
SM2258XT_SNK1Y_PKGS0110A_FWS0115A(fixRDT)

网友C:
闪迪带锁 58xt找对工具可以开的

网友D:
闪存id呢,这个应该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存id呢,这个应该可以开

不太懂怎么看闪存ID,第一次拆开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_SNK1Z-TLC_PKGR0910A_FWR0827A(fixRDT)
SM2258XT_SNK1Y_PKGS0110A_FWS0115A(fixRDT)

下了这两个工具需要改什么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_SNK1Z-TLC_PKGR0910A_FWR0827A(fixRDT)
SM2258XT_SNK1Y_PKGS0110A_FWS0115A(fixRDT)

用这两个工具默认设置还是开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带锁 58xt找对工具可以开的

好多个工具,怎么分辨应该选哪几个工具呢?

网友:
点AUTO后,选项中有和你的闪存一样的代号吗?

网友D: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Mzh1TXISjnh1Bbi5C9NOmgbA1
提取码:y5c3

SM2258XT_SNK1Z_PKGR0209A_FWQ1205B_DDR400 45,3C,99,A3,7A,51.zip

网友:
试下用BiCS4

网友:
0613c版本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Mzh1TXISjnh1Bbi5C9NOmgbA1
提取码:y5c3

这个链接被封了

楼主:
能不能给个传送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