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温度电压时间三合一时钟

楼主(2022-03-30):
工作室没有时钟很不方便,在某宝上20米买了个数码管显示的时钟,时钟芯片是R8025的,纽扣电池旁边,没有发现单片机在什么地方,用手电对着数码和PCB板的缝隙向里看,居然还是没有发现单片机,难道R8025可以显示吗?

网友:
R8025只是时钟芯片,不能显示,应该在其它地方有MCU

网友A:
肯定是在背面呢,用RX8025的时钟非常准确,原来用DS1302时一个月差几分钟很正常。

网友:
在数码管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在背面呢,用RX8025的时钟非常准确,原来用DS1302时一个月差几分钟很正常。 ...

1302精度和晶振有关,我测过不通晶振误差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2精度和晶振有关,我测过不通晶振误差不同

是的,应该同晶振和电容有关,但是业余条件很难做到精度,像RX8025一类本身带晶振的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
用了单片机的时钟就不用担心晶振不准的问题,可以测好每日的误差,固定时间自动进行调整,确保长时间走时准确。

网友:
厉害了,都开始用RX8025做模块卖了

网友:
前断时间还想着用RX8025做个时钟玩玩。。。还买了一堆拆机的。。。结果。。。很懒啊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找到了,单片机太小了在那个黄色的记忆电池下面呢,怪我太粗心了居然没发现它。

网友:
有这东东,就是方便。

网友:
居然没有自己做一个…

网友:
可以自己画电路图搞一个

楼主:
没有程序,自已做不了呢

网友:
我买了个放车上了,装在后视镜里,电池拆了接了个10兆的电阻接长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