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Redmi小爱触屏音箱8改造电池

楼主(2022-03-30):
众所周知,redmi小爱触屏音箱8是有预留电池触点的。看了几篇晚上的改造教程都是用锂电池加ups升压到12v的方案,直接用12v电池供电不行吗,于是我今天打算自己试一下。

请教各位大佬。我把音箱的充电口直连这个电池的充电口,用原装12v电源充电。这个方案长期使用可行吗?原装电源能给电池充电吗。

底下橡胶垫撕开,两颗螺丝卸下来,撬棒伺候,拆机

垃圾撬棒撬断了

主板上面预留的电池触点

手电钻用的电池

脱衣,上夹具

一头怼上主板

屏亮,有戏

呼叫小爱同学播放音乐正常

给电池接上12v电源,电源输出只有几百毫安。拔掉电源,音箱正常继续播放

那么问题来了,请教各位大佬。我把音箱的充电口直连这个电池的充电口,用原装12v电源充电。这个方案长期使用可行吗?原装电源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A:
拿动力电池玩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哪怕你整个手机的电池塞进去也好啊,再说充电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充满自停,不然挂得快...

网友B:
买了小爱音箱伴侣 一直充电用了两年. 前几天电池挂了买块同样规格的软包锂电满地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动力电池玩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哪怕你整个手机的电池塞进去也好啊,再说充电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会不会 ...

这是块报废的电池,已经没有动力了
充电器就是普通的12v1a电源适配器,我想的是12v还不到电池的12.6v满电电压,充不满电池是不是就不存在充满自停的问题,这方面真不懂

网友:
有电池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小爱音箱伴侣 一直充电用了两年. 前几天电池挂了买块同样规格的软包锂电满地复活. ...

还是充电的方便

网友C:
做了3串3并的电池组,就当底座了,直接接供电口,用了个3串带均衡的保护板,电源用了12.6V1A的电源充满电到关机续航24小时,没事就插着算浮充,反正坏了再换,暂时只用了一年,还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3串3并的电池组,就当底座了,直接接供电口,用了个3串带均衡的保护板,电源用了12.6V1A的电源充满电到 ...

底座怎么固定,打胶吗,我是打算放在喇叭腔体上方,位置刚好,电池能用两三个小时就行了

网友:
嗯,就双面胶粘上

网友D:
这东西又不要求24小时必须在线,有偶尔的移动需求,直接用12V 电池接个55插头外挂插上不就行了?

网友E:
我已经看好电池和升压ups板了,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接预留的电池口,屏幕会显示当前电量吗,我比较关心这个

网友:
我有台小爱8PRO,内置电池版本的,原机电池和主板是有5条线连接的,我自己加大了电池容量。

前几天我花了230,淘了个和楼主这个一样的,准备回来改成大容量内置电池,加电压表显示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看好电池和升压ups板了,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接预留的电池口,屏幕会显示当前电量吗,我比较关心这个 ...

我看了几个改造的文章,没有屏幕显示电量的这个功能。只能外挂电池显示电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又不要求24小时必须在线,有偶尔的移动需求,直接用12V 电池接个55插头外挂插上不就行了? ...

主要给小孩玩的,拖个吊瓶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看好电池和升压ups板了,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接预留的电池口,屏幕会显示当前电量吗,我比较关心这个 ...

不会,电量要自己搞

网友F:
这个音箱带摄像头不能做监控真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音箱带摄像头不能做监控真是浪费

可以研究下怎么破解,自己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