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电源不知道还值得修不

楼主(2022-03-30):
之前为了轻便,在51nb上看见有人卖泰格斯多功能电源,可以供电脑和usb,本来以为也算个牌子,能好点儿,结果两个都出问题了,一个当天插上就冒烟,联系卖家退了,另一个当天插电试下没事就留着了,结果一个月后再用,又冒烟烧了,时间太长,只能认倒霉了。

今天拆开看看,胶大的很多,也看不太懂,大致在进电处烧黑明显,应该保险废了,一个大电容也黑了,引脚也黑了,不知道是不是也坏了,别的也分辨不清,哪位了解,如果换了电容和保险,这个电源还能用不,要是不值得修,就算了。

另外,这个板子很多助焊剂的痕迹,品牌的东西也这么差吗。

楼主:
手机网页版,排版乱了,抱歉。

网友:
没啥修的必要,换一个吧

网友:
看电源总体做工还是不错的。不过从故障现象来看,问题应该不小,没有维修能力还是建议直接更换。如果为了技术兴趣,可以尝试学习修复,不失为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
拆件吧炸黑了都大短路了

网友A:
不值得修了,首先胶太难清理就是换新元件可能还有其他故障造成烧的不如买新的,不要费时费工

网友B:
有短路,估计是被退货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得修了,首先胶太难清理就是换新元件可能还有其他故障造成烧的不如买新的,不要费时费工 ...

拆起来还挺费劲,感觉还挺好,没想到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估计是被退货的产品

拆壳弄了半天,也感觉可能有啥问题,那论坛里有人发的 ,应该也是库存剩余,可能有啥问题的。

网友:
100%的阵亡率,修好了你敢用吗?顶多也就是拆拆件练练手了

网友:
好多胶,不好修

网友:
已经炸的有可能还会炸,还是放弃吧。

网友:
放弃吧,这电源就直接买新的,就算要研究也被胶给麻烦死了

网友:
这种别用了,一次侧,安全不过关,220V的线裸在那。

网友C:
值不值得修完全取决于个人。你有时间、有兴趣、有配件、有技术就值得一修。否则,无配件、没时间或没兴趣就不值得去折腾。

网友:
这类 结构紧凑,还灌胶的,,虽然质量好,但非常难修

网友:
电源这么复杂肯定不错 就是坏了不好修啊

网友:
烧黑了,估计有严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不值得修完全取决于个人。你有时间、有兴趣、有配件、有技术就值得一修。否则,无配件、没时间或没兴趣就 ...

估计要是质量好,也不至于卖不出去,留这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起来还挺费劲,感觉还挺好,没想到这样。

这玩意开壳你要是掌握里技巧,秒无损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