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一个TP-LINK wdr7660路由不知道性能如何,能不能刷机

楼主(2022-03-30):
捡了一个TP-LINKwdr7660路由不知道性能如何,能不能刷机 蹭网桥接一个信号

网友:
主控是TP定制的MTK芯片TP1900,不大熟悉,芯片方案是MTK+RTL,不大好找第三方固件。原机肯定有桥接功能,用原机的桥接试试吧。
没有PA和LNA,效果一般般吧,几个人家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器非常好,稳定性算是TP里面最出色的了,信号也出奇的好,比某些带功放的信号还给力,这个机器跑满300兆宽带很轻松!

网友:
有一台7661,工作还算稳定。

网友A:
楼主捡到宝了,居然还是好的,不过刷机就算了,内置64MBddr2内存决定了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捡到宝了,居然还是好的,不过刷机就算了,内置64MBddr2内存决定了上限 ...

天线上的包装还在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不过不会折腾 稳定性还可以 比我以前用的老TP稳定好多 以前的十天半个月就得手动重启一下

网友B:
别信3楼的,凭经验嘴炮罢了,普联很多款都是这个板子,换个外壳又是一款。这个还可以,别看没有外置功放信号很强的,我隔着近百米测速都还有120兆。这个硬件刷了其他系统反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信3楼的,凭经验嘴炮罢了,普联很多款都是这个板子,换个外壳又是一款。这个还可以,别看没有外置功放信 ...

内存集成了没有什么可折腾的

网友:
这个就不必折腾了,不能刷机了!

网友:
等于捡了一百五

楼主:
能用就行了

网友C:
羡慕楼主的运气,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就是很多年前拾到一个u盘,本来想用它练练量产。结果一看居然是512m的,气得直接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楼主的运气,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就是很多年前拾到一个u盘,本来想用它练练量产。结果一看居然是512 ...

捡到过天猫精灵机顶盒加一个16G的U盘就是没有摇控器比较遗憾。

网友(2022-09-08):
运气这么好。。。我咋没捡到过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