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很快充满又没电

楼主(2022-03-30):
有个廉价的无绳吸尘器,里面是四节18650串联,有段时间充电器找不到,就一直能用,放了2年,前几天找到充电器,插上没反应。

拆了单节电池,分别用手机充电器冲满,电压能升上来,再串上,吸尘器能工作,用会儿再插电也能充电。结果没电再冲,两三次之后,现在充电5分钟就提示充满,然后工作不到半分钟就没电,插上冲电一会儿又满,工作还是半分钟不到。

像这种,这几个电池还有希望没,还是直接换了。

网友:
内阻增大,直接换新的

网友A:
得测一下每节电池的实际容量,排除是不是有单个或多个损坏。损坏不多的话,可以单独配差不多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测一下每节电池的实际容量,排除是不是有单个或多个损坏。损坏不多的话,可以单独配差不多容量的电池 ...

测容量得专用仪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容量得专用仪器吧

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测得一个大概容量。使用合适阻值和功率的电阻,连接到电池两端,直接放电。人工计时,万用表看电流电压,最后根据放电时间,放电电流电压,粗略计算出放电容量。你这个吸尘器电池,可以看一下电机功率,确定放电电流大小。

网友:
电池废了,要换新的

网友:
这种没救了,直接换新吧

网友B:
在吸尘器放完电后量单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有单节电压相比其它的差异较大,那么这节电池容量已经衰减了,换单个电池就行。如果整体电压都差不多那就……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吸尘器放完电后量单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有单节电压相比其它的差异较大,那么这节电池容量已经衰减了,换单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拆开单节电池,用手机充电器充?这个步骤就有问题吧

网友:
电池电压不一致,有电池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吸尘器放完电后量单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有单节电压相比其它的差异较大,那么这节电池容量已经衰减了,换单 ...

一共四节,电压分别是,两个4.1,一个3.55,一个3.0,除了正负极,另一个线连的电池4.1。

是不是连个3.几的都得换了

网友:
对 3.几的都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四节,电压分别是,两个4.1,一个3.55,一个3.0,除了正负极,另一个线连的电池4.1。

是不是连个3. ...

最好是先保证每个电池都充满,然后放电,放电终止后量单个电池的电压(最好带个合适的假负载量),这样比较准

网友C:
找论坛里卖电池的坛友买动力电蕊换上吧,顺带让他们帮你点焊好镍带,回去了直接焊上就能用

网友:
电池一致性差,单看电池点焊组装水平,估计这电池原来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好整体换下。串联电池组,对电池内阻容量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大功率使用,需要分阻分容,与其浪费时间投资仪器给剩下这几只状况天晓得的电池,还不如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论坛里卖电池的坛友买动力电蕊换上吧,顺带让他们帮你点焊好镍带,回去了直接焊上就能用 ...

论坛里有推荐吗

网友:
我手头现在有二十多节倍量镍氢电池,当时贪便宜买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充就满,一用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