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宝宝玩具充电口换Type C,原以为轻松秒杀,实际差点翻车

楼主(2022-03-30):
准备工具

原来的充电口,特殊口,容易丢,换成C口,这种活已经干过无数遍了,以前是把miniUSB换为micro口,如今是把各种口换为TypeC口

用撬棒一顿撬,大力出奇迹,打开盖,耗时5min
内部情况,和想象的差不多,各种飞线,插件用热熔胶固定,简单粗暴

看着这卡扣高度,为翻车留下了伏笔

有个垃圾14500电池,也没必要换了,这种玩具耗电量不大

找一个豪华版C口母头

开孔

上工具

一顿修到合适,用时5min

焊接打胶,用时5min

等热熔胶升温过程中还把另一个玩具3串5号电池改为了14500锂电

最后一步把撬出来的盖板还原,就轻松秒杀了,万万没想到,这个塑料韧性非常好,四周都是很高的卡扣,扣不回去了,本着不服输的精神,成功的把另一根撬棒掰断了,还是没装进去

最后又找来十八般冰刃,都失败了,最后两个卡扣死活进不去,我一生气用斜口钳剪掉了一个,瞬间豁然开朗…收工!这一步用时25min

牺牲了40分钟 + 一根撬棒。
此刻正用隐隐作痛的大拇指头打字发帖。

网友:
好,有几个老东西,也是充电口跟不上形势,也想办法换换

网友A:
自作自受...

-=-=-=-=-=-=-

网友B:
热熔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不行

热熔胶咋不行,平时我都是挤一大坨,固定各种不需要露在外面的东西很好用,这次胶棒用完了,少挤了点,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作自受...

都是吃得太饱了惹的祸

网友C:
接口板子是买的还是拆的  求链接

网友D:
抽插20次以内,必定翻车,热熔胶强度不够

网友:
C口通用性强,我也很想都换成C口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插20次以内,必定翻车,热熔胶强度不够

不存在的,我改了很多c口了,还有很多5.5圆口,无一翻车,致死剂量涂上去,结实得很,这次涂的少是因为胶棒最后一根了,而且到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板子是买的还是拆的  求链接

买的,淘宝那几家卖电子垃圾的店屯的

网友E:
我也觉得热熔胶不行,时间久了整片脱落。

网友F:
改的14500没有上充电板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的14500没有上充电板  啊

有小夹子充电器,打开电池仓夹上充电

网友:
感觉原装的充电口更耐用

网友:
为楼主点赞,也想把家里能充电的都改成tyec,Type-C也买了,无奈太懒,买了就放那吃灰了,一只没动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热熔胶不行,时间久了整片脱落。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热熔胶粘不牢,特别是粘插口,总觉得插上的时候容易掉下来

网友:
热熔胶不耐用,现在都是先用点热熔胶定位,用免钉胶固定,觉得牢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抽插20次以内,必定翻车,热熔胶强度不够

热熔胶平时就是工艺品粘贴用的,这种插拔口要用AB胶,强度才够。他不信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咋不行,平时我都是挤一大坨,固定各种不需要露在外面的东西很好用,这次胶棒用完了,少挤了点,够 ...

根据我使用热熔胶的经验,有两种可能:
1、时间长了,热熔胶有可能脱落;
2、充电电流较大时,热熔胶可能变软,这个时候如果你抽插插头,可能引起母口往内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