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也拆了一个人体感应小夜灯换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2-03-30):
拆之前

拆开换电池之后,右边是原来的电池

用橡皮筋固定镍片连接电池

最近拆了一个人体感应小夜灯,换上了一节10440的锂电池,由于里面空间有限,无法安装弹簧,电池也不能焊接,最后用橡皮筋固定镍片连接电池,再用胶带固定橡皮筋。

网友:
我觉得可能要上热熔胶之类的,橡皮筋固定肯定不耐摔

网友:
相当于这个小灯变成豪华版了

网友:
不如换个大容量的手机电池上去

PS:过段时间橡皮筋老化你就知道错字怎么写了

网友A:
10440的锂电池有1Kmah的吗?我的最大测了只有300mah

网友:
我也买了三个一样的,第三个改的手机电池,BL5C大小的那种刚好塞里,旧手机上淘汰下来的,半个月不用充电,以前自带的两三天就没电,还不怎么用,

第一个摔坏了,自动亮,自动灭,第一个和第二个电池都是500MA的,能撑个五六天,第三个的电池最差劲,连个字都没有,拆下来直接扔了,

网友:
这个电池容量可能有点小吧,还是手机电池容量大些

网友:
从体积和比容看,这是降级,容量可能更小了。

网友:
电池很好焊接的,这样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
为啥不在电池身上绑一个保护板?

网友:
这个位置找的不错,刚刚好

网友:
我昨天刚收货,懒得折腾,凑合用着先。

网友:
这个10440的电池可能还没有原来的电池容量高,不如不换。

网友:
自带的电池都比我买的的要大啊,7号锂电电池的容量太小了吧,说不定还没自带的电池容量大,

网友:
电池容量没加大,这也算是瞎折腾了!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池

网友:
原电池只有几十到百多毫安时的。。。我买4个其中一个还鼓包了

网友:
要不就买电池盒外挂

楼主:
如果换的电池太重磁铁会吸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40的锂电池有1Kmah的吗?我的最大测了只有300mah

实测没有1000mA,36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