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60 M301行车记录仪重启故障维修拆解

楼主(2022-03-30):
几年前花了三百多买的行车记录仪M301,最近总是重启不开机,以为是电池不行了,买了新电池,故障依旧,这次有时间了,拆开维修一下,下面是拆机图

拆除红圈内螺丝,撬开周围卡扣,拆掉内部螺丝,拔掉排线就可以完全拆下来了。

主要元件说明GM7150BC视屏解码芯片NT96658MBG,没有查到资料,AXP1923电池管理芯片
维修过程:本人小白,第一次维修行车记录,况且电路板是黑色布线,根本找不到走线,只能各种乱测。刚开始发现电池没有电,取下来充满后插上,故障依旧,以为买的电池不行(新电池两根线,旧电池三根线)换上还是不行。一顿乱测,最后发现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短路,用热风枪吹下后,测量阻值回来了,插上电池,可以开机,就是电池电压最多就到3.8V左右,拔掉充电器就显示低电量,一会儿就关机了。拿到车上测试一切正常,到此我也不想折腾了,凑活用吧。

网友:
最头疼是没有标示的元器件,基本上都是瞎摸索,要么就是丢垃圾桶!

网友:
好技术,点赞。

网友:
这都能找到,厉害,还好我的只是电池不行了,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种电路板很难查找走向,恭喜楼主了。

网友A(2024-04-30):
我也是这款,M301 ,有时候抽风,会不断自己重启,一直说开始录像,实际卡死了。

拔掉电源,等一会儿,再插上,又好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你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款,M301 ,有时候抽风,会不断自己重启,一直说开始录像,实际卡死了。

拔掉电源,等一会儿,再 ...

可以换电池试试,不行就换个电源线接口试试!

网友(2024-06-04):
佩服这动手能力,那个短路的应该是电容

网友(2024-11-27):
记录仪只要通电不断的重启,也换电池试试?

网友:
行车记录仪上配的电池就是为了车辆停车以后维持那么几分钟的录像而已,电量不大,来电就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