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路板烧得一片乌黑,猜猜哪家的产品

楼主(2022-03-30):
1.我只说一句话,一个自家可以控制的购物网站,居然首页的差评还能保留成这样,不知道是勇气可嘉还是客服太懒了

网友:
没毛病啊,电流挡玩具表都是写的不能超过36V

网友A:
这么严重的短路一定是打到电流挡上测电压去了,用了6天才说,买回家就没有试试表直流交流准不准?

网友:
这是电流档测电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严重的短路一定是打到电流挡上测电压去了,用了6天才说,买回家就没有试试表直流交流准不准? ...

当商家是傻子呢,电流档插孔引脚都炸没了,而且10A保险只跟电流检测孔串联

说真的,稍微懂点万用表的,都发不出这样的评论

网友:
LZ这是表笔插电流座,冒烟了又切回电压座,然后拍照留念的么

网友:
庆幸楼主捡了一条命!

网友B:
人家可是获得德国大奖的万用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可是获得德国大奖的万用表 哈哈

不亏是大佬,一下就猜中了,就是小米的产品,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表没有是吹万能防烧吗?没有看见里面有压敏电阻!

网友C:
这是哪个网站?pdd?以前不知道,还拿那些卡片表捅220,现在不敢了,最低也得百元表捅2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网站?pdd?以前不知道,还拿那些卡片表捅220,现在不敢了,最低也得百元表捅220 ...

顶楼第一张照片的表笔还在插在10A孔中,就算是万元表也要炸,区别是高档表的保险可靠,动静要小些。。。

网友:
保险管都炸飞了,人还能上来发差评,这表已经尽力了

网友:
这炸的,吓死人

网友B:
当年售价几千元的187都炸成这样了!何况保护更差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售价几千元的187都炸成这样了!何况保护更差的表。

哈哈哈!~~看来淘宝的那种大屏的,只有2个插口的,自动的,随便插220,看来是小白保命神器,不过那玩意也测不了电流

网友D:
把商家当傻子呢,第一图表笔插在电流孔上,电流孔线都烧没了,

网友:
评论区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商家当傻子呢,第一图表笔插在电流孔上,电流孔线都烧没了,

就是,明显的插电流测电压,太过分了

网友(2023-01-31):
济南某工厂某电工,人炸飞了,双臂烧伤,那天停工几小时,我就是停工才休息了几小时
反正是捡条命,高压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