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四针的风扇,不能调速,始终满速运转

楼主(2022-03-30):
一个四针的风扇,不能自动调速,始终满速运转,2500转,品牌机上拆下来的,确定主板是好的,安装其它风扇没问题,

网友A:
插头接触不良,
也可能是假4线,根本不带调速,可以尝试通过缝隙看一下板子背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接触不良,
也可能是假4线,根本不带调速,可以尝试通过缝隙看一下板子背面走线 ...

实在是看不到,再拆就拆坏了,

网友:
把黄兰色线对调下试试,还不行就是假调速不带pWM

网友:
假pWM不至于焊几个电容吧,假的何必增加那些成本

网友:
用的单层PCB, 应该是假调速

网友:
一个风扇,何必纠结,换了吧

网友:
难道又是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头接触不良,
也可能是假4线,根本不带调速,可以尝试通过缝隙看一下板子背面走线 ...

有可能是里面的霍尔坏了吗?

网友:
哈哈,我把钳子把看成黄瓜了

网友:
拆坏了就换一个

网友:
风扇上还是AVC牌子货呢,可以进风扇转速页试一下转速线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估计是假风扇或者坏了

网友:
自动转速,有好几方面控制的。风扇坏;bios里设置。都有可能的。貌似这个avc的不太容易坏的,大概率主板的bios里面回复出厂值了。

网友:
夏天快到了,放在桌子上吹风用

网友:
这块不圆的PCB就说明这是山寨仿冒品,AVC的扇叶玻璃纤维用量比这个多,有哑光的纹路

网友:
自己加个电压调节,手动调速。

网友:
含油轴承的avc很可能是假货,品牌机的avc多数都是液压轴承,真正的PWM调速风扇从底部看应该看到一块芯片,有些品牌机的风扇引脚定义和市售的主板不同,要对调黄蓝线

网友:
先看看,主板开启4针pwm控制没有,有些主板默认的是3针电压温控。。如果开启了,就是风扇问题

网友:
看这个风扇外观和材料就知道是假avc

网友:
好像是477或者277单芯片霍尔高仿风扇。正品元器件不少,好点用玻璃钢电路板,三洋11967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