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看一下西门子工控电脑主机缺这两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3-31):
搞到西门子IPC3000电脑主机一台,垃圾佬贪欲把内存拔走,可能还破坏了二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那是个bios吧

网友:
加密狗还在,硬件倒是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
那芯片不是垃圾佬干的,估计是这台机器的原主,故意损坏的,

网友:
看起来那是两个带弹跳座的bios座子 被强行搞掉了

网友:
很漂亮,不知配置如何 ?

网友:
垃圾佬还没有那么坏吧

网友:
本身就是当垃圾处理的吧

网友:
内存还好,都是通用的,那两芯片如果是BIOS,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别的程序,如果有特别的程序就不好弄了。

网友:
网上找找有没有这个主板电路图,能照着看缺失的芯片,然后,去买一个焊上

网友:
看到八爪想到BIOS,但是双BIOS的做法?到时觉得有点像是主板上的解码器

网友:
这个位置根本就不是bios的,不定是啥芯片,bios都在lpc总线上,肯定在pch或者南桥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