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蓝光机神奇的地方

楼主(2022-03-31):
没玩过蓝光机,有幸搞到二张碟在播放的时候居然有几十集的电影集合在一张蓝光碟中,惊叹原来蓝光碟可以有这么大的容量。平时的印象只是高清音质好,一张碟放一部电影。

网友A:
这种山寨碟在DVD时代就很常见了,里面虽然是DVD格式,但码率极低,画面极差,实际上是网络视频资源转码为DVD格式的,一张DVD可以刻下整部电视剧,实际上就是RMVB格式。蓝光时代,也只是借用了蓝光碟的大容量而已。

网友:
蓝光碟片能做到单面50G,但是比U盘差远了

网友:
这种视频格式是. avi,编码多是DIVX或者XVID这种开源的MPEG-4,分辨率640*480甚至更小,码率500kbs以内,一部90分钟的电影也就300MB左右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碟在DVD时代就很常见了,里面虽然是DVD格式,但码率极低,画面极差,实际上是网络视频资源转码为DV ...

rmvb格式的极少,多是avi格式。

网友:
这种碟片的画质比VCD强不了多少,甚至还比不上正版2.0版,也就是看个影,放在小屏幕的CRT电视机尚可,接入大屏平板电视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与蓝光高清完全不是一码事。

网友:
蓝光蝶只是大容量而已。跟蓝光高清片不是一个事情。

网友B:
蓝光碟容量还不错,用来保存长期数据估计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光碟容量还不错,用来保存长期数据估计还行。

光盘不易保存吧

网友:
蓝光光盘是真的,里面的视频内容远远没有达到蓝光的品质,都是低码率、低尺寸的视频,利用蓝光向下兼容的特性,让人感觉超值。
DVD时代就有这么个操作,那时候是用D5或D9的碟子,装满了VCD的电视剧或者某个明星的电影合集,在30寸以下的电视机上播放,感觉还行

网友:
只是相当于CD跌存MP3,DVD碟存VCD电影,甚至rmvb电影。

蓝光一般也就50G,具体看放什么格式的电影。

放真正意义的4K蓝光,实际也就一部电影,有的甚至要100G的盘才能放一部4K。

网友C:
这么好的机器楼主在矿坛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机器楼主在矿坛出掉了!

没有播放资源留着也没用啊

网友:
普通的DVD也可以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