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上楼顶修太阳能热水器,

楼主(2022-03-31):
最烦上楼顶,钻那个洞,胖还穿的厚,要是夏天还好点,特烦钻那个洞,

回水管脱出来了,上楼顶又接回去的,结果发现太阳能管有两个外层还碎了,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为什么会坏呢

网友:
个人感觉用太阳能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一般单元楼顶上都有几个年久失修废弃的太阳能,并且管子也就那几个型号,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匹配到。

网友:
感觉这楼顶的地面有点悬,都有点碎了啊

网友A:
我家的太阳能没有回水管,就一个管子接底下,你这回水管干啥的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损失两管的集热功能。储水层没破

网友B:
自建房不用太阳能,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看样子是铝塑管,回水管也不承水压,三两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C:
问个问题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带电加热功能但是保温桶里有电加热如何不换仪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控制电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带电加热功能但是保温桶里有电加热如何不换仪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控制电加热 ...

在水箱上加个温度控制器。

网友:
白色管也不套个外套,风吹日晒的容易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建房不用太阳能,用什么比较好

有些区域用空气源热泵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我的用了十几年,铝塑管也是这样老化了,上月漏水才换,现在外表包了自贴的铝箔防老化。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太阳能没有回水管,就一个管子接底下,你这回水管干啥的

灌满了回水。说明可以关水了。

网友:
我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也安装了回水管,加上一个循环泵,这样可以把水管里的冷水回到水箱,不浪费水。已经用了快15年了。

网友:
回水是简单的装满水的检测,电子测温的一般有水位显示,以及自动控制

不过,自动控制的也有个问题,一旦有点小滴答漏水,就是不断的自动上水

邻居有家管子破损,小股漏水,昼夜不停,就是因为自动上水在补水,偏偏他家人都在外,流了半个月

网友:
这东东很多人用用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