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开卡L06B拔插后即不识别的解决

楼主(2022-03-31):
坏固态上拆下几片32G的L06B,正好双贴到3281BB上,什么跳线都不动(默认贴好了vcc3.3、vccq1.8),插USB2.0上开卡一切正常,坏块5个,开卡完毕能识别到盘符和57GB容量。拔下来插到3.0上,就只有盘符没有容量了,系统里格式化可以看到容量,格式化却提示失败,这时重新量产还能成功,多拔插几次就会彻底不识别,只能短接LED正极对地。

搜索了半天看到有人提到3281开卡L06B要取消勾选format,等开卡完毕报错之后,到系统里面格式化,尝试操作成功。
跑圈测试正常,写入80MBps,读取250MBps

网友:
3281最好是量产时产勾选format,量产后再到磁盘管理器里面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你是自己的切身经验,我一定标记一下,防止自己犯类似的错误。多谢!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哦,学习了,下次避雷

网友:
3281量产L06很方便的,速度也不错,我自己体会:量产时可以勾选format,选FAT32模式 默认efat 模式兼容性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