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理解一下H3C新升级的这个功能是干啥用的(IPTV设置)

楼主(2022-03-31):
看字面理解,将光猫的iptv端口接到路由的某号口,然后机顶盒也接到路由的某号口,既然这样,我直接将机顶盒接到光猫不好吗,为什么要占用路由的两个口?

=====================================================================
终于憋不住问了H3C的官方,问题有答案了:

也就是说,其作用还是从光猫到电视墙,只有一条网线,而又不愿意分成两个4芯走100兆,这样可以在电视下面装个ap面板,ap面板背面网口接网关,前面网口(ap面板上有一个网口,平常可以插电脑等有线设备)插机顶盒,这样既有千兆无线网络,又有有线iptv。
所以它这图还是画错了,最右边的设备不应该是机顶盒,而应该是一个ap面板,面板上再出来一条线插机顶盒,如下图。

网友A:
忘记什么情况下只能一根线还是什么来着?需要中间设备转发IPTV的。是啥情况来着??一时居然还想不起来.............

网友:
好像是有些宽带iptv和用的宽带是分流的 不占用本身带宽

网友B:
就是ONU到电视位置只有一根网线时,通过这个功能透传电视业务并转发到路由器其他LAN口接IPTV盒,需要支持IGMP,透传组播业务流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什么情况下只能一根线还是什么来着?需要中间设备转发IPTV的。是啥情况来着??一时居然还想不起来.... ...

我有一个iptv账号,两个iptv机顶盒,刷成一模一样的mac地址,将光猫开了2个iptv端口(用光猫超级密码进去改的),同时插光猫上,基本能同时正常使用两个机顶盒,但是据说如果光猫只有一个iptv口,用交换机接到两个机顶盒就不行,因为两个机顶盒的mac地址一样,只有用hub才可以,那么h3c这次更新,为的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ONU到电视位置只有一根网线时,通过这个功能透传电视业务并转发到路由器其他LAN口接IPTV盒,需要支持IG ...

既然有一根网线了,那么网线一头连光猫,一头连机顶盒,不就行了吗,用路由串一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现在是一根网线分成2个4芯使用的,4芯接网络,4芯接机顶盒,就是不能上千兆,效果也还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有一根网线了,那么网线一头连光猫,一头连机顶盒,不就行了吗,用路由串一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其 ...

一根网线如果既要跑互联网业务又要跑电视业务还不想百兆的话就有用了 我同事家就是这样配置的 只不过他用的K2P刷的Padavan 也可以实现
PS:他家宽带500M

网友C:
因为很多人家里装修的时候,从入户玄关处,至电视墙,只有一根网线。使用这个功能,就可以将光猫放在入户玄关处,你的这款路由器也放在入户玄关处,使用一根网线,将你的宽带网络业务和IPTV业务同时传输至电视墙处,不用破坏线,水=水晶头全部使用六类的,在电视墙处放置一个覆盖全屋的WIFI设备,就可以跑满千兆宽带的网络。

网友C:
另外,问一个,你的这款设备型号和版本是什么?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很多人家里装修的时候,从入户玄关处,至电视墙,只有一根网线。使用这个功能,就可以将光猫放在入户玄 ...

意思就是说,光猫的网口,iptv口,都插路由器,然后一根线通到电视墙,那么到电视墙后,又怎么分成两根线呢(一根插iptv,一根插普通设备或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问一个,你的这款设备型号和版本是什么?有图片吗?

BR1008L-HP,加3个BA3000C

网友D:
现在的机顶盒都需要接光猫的第二个口,网络和IPTV通过光纤走的不同的独立通道,光猫第一个口是千兆上网的。很多家庭装修只预留一根网线在弱电箱和电视墙,,光猫在弱电箱,路由器和机顶盒都是放在电视墙或者电视柜,这样就需要两根网线才能保证路由器和机顶盒正常使用,这种路由器,可以在光猫和路由器设置以后,使用一根网线同时使用网络和IPTV。

机顶盒接路由器指定的网口上。需要配置,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机顶盒都需要接光猫的第二个口,网络和IPTV通过光纤走的不同的独立通道,光猫第一个口是千兆上网的。 ...

所以喽,还是这个问题,光猫两条网线插路由器没问题,因为这俩在一起,但是机顶盒和普通设备或ap用一条网线怎么插路由,因为这俩设备在一起,但是跟路由器不在一起。

楼主:
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实现一根网线同时传输网络和iptv,那么在电视那端一定还有另一个设备,将一根网线分成两根,这个设备可能是交换机,或者是另一个路由器,但是不会是ap面板(因为连接ap的端口默认不让选择),但是这样与顶楼的图都不符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要么是为了方便机顶盒搬来搬去(连接机顶盒的端口可以选择好几个),而不用跑到光猫那边去插拔端口,要么是为了克隆机顶盒mac地址同时违规使用多个机顶盒的。

网友:
单线复用   vlan技术
其实就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喽,还是这个问题,光猫两条网线插路由器没问题,因为这俩在一起,但是机顶盒和普通设备或ap用一条网 ...

光猫和路由放一起也没事啊,路由器设置好IPTV透传以后,机顶盒接在路由器指定的网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猫和路由放一起也没事啊,路由器设置好IPTV透传以后,机顶盒接在路由器指定的网口即可。 ...

然后呢,电脑接到哪里去,重新拉一条线接到路由器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喽,还是这个问题,光猫两条网线插路由器没问题,因为这俩在一起,但是机顶盒和普通设备或ap用一条网 ...

不是每家能有条件光猫路由放一起

网友:
看来没这么简单!我的路由器也有类似的接口,但是接电视机是不行的(光猫和无线路由是分开的),但是我小米电视盒,其他的电视盒,手机,手提电脑都是用WIFI的,(除了桌面电脑)一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