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MSR2600企业级路由器拆解,看看与家用路由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3-31):
刚从机架下来的,当年花了接近3000采购的。只用了1.5年 因业务需要升级为防火墙。

正面,型号MSR 2600,这是一款10口的企业路由,2WAN口+8LAN口

背面,可以加装扩

侧面有一个散热风扇

另一面有保修帖,等下拆解需要撕掉,质保一年 已过保

打开后,比较满档

===================

先从右往左说起

散热风扇使用的是 台达的0412 。12V 0.1A

===================

接下来是电源

电源是全汉的,安规齐全,做工不错

全日系电容

背面涂了三防漆,芯片盖住了看不清

最主要的来了

主板正面。
扩展槽居然只有一个,周围零件齐全,就是没装座子

主板背面

接下来进行特写

两个小散热片粘的牢固,没法拆,看主板背面布局应该是2个5+5口的交换机芯片

D1、先拆最大的微处理器

CPU主芯片型号为:P1016NSE5FFB

QorIQ P1016NSE5FFB详细参数,主频667MHZ

内存由2个芯片组合,位置如图

丝印7MK17 D9PTK  这是一个256M  DDR3闪存颗粒
型号:MT41K128M16JT

剩下芯片及零件位置图中标记,下面一一对应

D3、为 256MB NAND FLASH
型号:S34ML02G100TFI00

D4、位于FLASH芯片左侧,有2颗
丝印:25P80VG  8Mbit SOP8 1M SPI FLASH

D5、型号:HST-0041SAR
GROUP-TEK的贴片 网络变压器 sop16

D6、嵌入式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型号: LCMXO2-12OOUHC

D7、M牌交换机芯片
型号:88E6020NNC2

D8、网络变压器,用于WAN口
型号:GROUP-TEK HST24037SCR

D9、LAN口网络变压器,体积大,针脚超级多
型号:GROUP-TEK HST96205DR

D10、左边的是:封装QFN-32贴片 接口收发器,型号:USB3340-EZK-TR、
右边的俩是:收发驱动器芯片,型号:RS32EI

D11、此芯片网上查不到型号及用途
型号:IDT6V49300

D12、下面俩型号分别为:
LVCH162244A 和 LVCR16245A
属于74系列逻辑芯片

以上拆解完毕。

总结:MSR系列确实比ER系列好太多,毕竟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

H3C ER3208G3 多WAN口企业路由  简单拆解

网友:
又见大铁盒子

网友:
稳定性一定不错

网友A:
可以拿来家用不?

网友:
3000企业用还算可以

网友:
好像有几张图片和文字对应不起来,可能没排版好

网友:
企业级设备里面空荡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拿来家用不?

可以呀  不过你得找个地方 能放下这么大设备
弱电箱一般放不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拿来家用不?

家用其实没有必要上这么大设备,即占地方又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其实没有必要上这么大设备,即占地方又耗电

公家设备拿来私用,不花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  不过你得找个地方 能放下这么大设备
弱电箱一般放不下

公家设备拿来私用,不花钱就行,不考虑大小,倒是功耗要考虑

网友:
感谢分享,好多的空焊盘,是为另一个型号准备的?

网友:
这个应该带管理功能的吧

网友:
盒子太大,板子太小,明明可以做到小巧

网友:
外壳做的大

网友:
照片拍的很是精致!用什么设备拍的啊?

网友:
空的区域应该是缩水了其他模块,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
真的不错里面

网友:
电源板做工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