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带屏幕显示的dockcase M2固态硬盘盒简单试用

楼主(2022-03-31):
拆一个带屏幕的dockcase M2固态硬盘盒,这个盒子加上硅胶保护套到手370,感觉买贵了,到手收到发现c口是偏的,插进去很紧,黑色主板有一点手指印,品控还是有待提高,已经换货了,如果换回来还是有问题,就买其他的硬盘盒了。

京东自营买的全新SN750 1T,689,好评还返20E卡

这个盒子这个速度确实对不起370的价格,只是喜欢这个屏幕,带颗超级电容,断电10秒保护。

网友A:
屏幕基本不用看,不带屏幕的只要稳定就行了。这个价格太贵了,普通的能买3个了。

网友:
哇,第一次见这种玩意儿

网友:
我是进来看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基本不用看,不带屏幕的只要稳定就行了。这个价格太贵了,普通的能买3个了。 ...

带个屏幕,支持脱机仅供电,硬盘参数查看,有个按键,能查看硬盘的全部参数,不过我倒不是为了屏幕买的,这个带颗超级电容,异常断开后支持10秒续航,安全推出,保护数据安全。

网友B:
做工还不错啊,,价钱对得起做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个屏幕,支持脱机仅供电,硬盘参数查看,有个按键,能查看硬盘的全部参数,不过我倒不是为了屏幕买的, ...

不明白,如果电脑断电了,这个10秒,就是拔出USB接口吗?这跟直接断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不错啊,,价钱对得起做工

整体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只是组装有点问题,那个c口偏的太多了,插线进去太紧了,与铝合金外壳都磨擦有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如果电脑断电了,这个10秒,就是拔出USB接口吗?这跟直接断电有什么区别? ...

拔出usb后,供电10秒,硬盘盒会执行断电保护,安全退出硬盘,实际就是PLP断电保护,(以下内容来自百度)硬件 PLP – 硬件 PLP 的主要设计目标是减少数据丢失,利用板载电力电容器为 SSD 保持时间足够的电力,以便驻留在 SSD 缓存缓冲区中的数据可以写入闪存且其映射表得到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只是组装有点问题,那个c口偏的太多了,插线进去太紧了,与铝合金外壳都磨擦有痕 ...

对,,估计是开模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如果电脑断电了,这个10秒,就是拔出USB接口吗?这跟直接断电有什么区别? ...

电脑突然间断电,,数据还没有传输完,这个时候ssd里面的RAM的数据还没有传输到存储颗粒里面,会导致数据丢失,这个电容的作用就是提供延时,让RAM的数据传输完成,保障数据完整性

网友D:
这算残次品吧。。。。。。c口都偏成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算残次品吧。。。。。。c口都偏成那样了。。。。。

所以我换货了。。。。

网友:
这个超级电容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网友:
挺好玩的硬盘盒,虽然功能有点花哨。

网友:
其实感觉主要的好处就是:带颗超级电容,异常断开后支持10秒续航,安全推出,保护数据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出usb后,供电10秒,硬盘盒会执行断电保护,安全退出硬盘,实际就是PLP断电保护,(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

移动设备你要数据安全都是多想了。移动设备只是传输数据的一个媒介而已,并不适合长久保存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设备你要数据安全都是多想了。移动设备只是传输数据的一个媒介而已,并不适合长久保存数据。 ...

我都是拿2.5普通硬盘做备份的。 。。。。因为没台式机了。

网友:
功能很不错,就是价格真的不便宜,作为一个盒子的话。我还在用当年这淘的某迅盒子。

网友:
这个品牌的盒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