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宝沃夜视行车记录仪针脚定义

楼主(2022-03-31):
去年大约这个时间在友坛买了个宝沃夜视行车记录仪,双摄的,然而比较悲催的是某坛那个时间段的数据丢了,当时卖家和买家传的相关数据也就没了,把我手机里仅存的分享给大家吧
标准的2.54头,双排2X6P,旁边的小圆口是usb定义,找不到了。。

楼主:
长的是下面的这个样子。

楼主:
舞钢保华,但是从产品命名的感觉又像是保千里给做的代工
我当时买的盒装的,只能开启夜视模式。黑白的,外接av屏幕夜视情况下效果不错,但是另个摄像头没法开启
当时买这个还组了给群。后来退群了,资料也忘保留了。。。。

网友A:
那时我也买了2台,一台功能全好,也能彩色记录,夜视也清晰,另一台全新的不出图像,想不到怎么移植到车上的方法,现黄鱼60出掉,资料也有,见黄鱼.

【闲鱼】https://m.tb.cn/h.fLJbddC?tk=GLw026sCYdk「我在闲鱼发布了【汽车夜视记录仪2台。】」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B:
看上去很高级的样子,问题是有没有视频信号输出,能不能接到显示屏显示!

网友:
这个是主动发射红外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很高级的样子,问题是有没有视频信号输出,能不能接到显示屏显示! ...

夜视的视频信号能出来。但是彩色的不知道怎么切换。有can总线接口,应该是有什么信号吧

网友:
高级货,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我也买了2台,一台功能全好,也能彩色记录,夜视也清晰,另一台全新的不出图像,想不到怎么移植到车上的方法 ...

我没试tf卡,哈哈,等有空试试tf卡

网友A:
它有两个摄像头,TF卡记录是彩色的,图像清晰,视频输出是黑白的,6倍光学放大,是车载远视用的,不过不是高端车用的热成像,也不是红外照明的,是CMOS高感光原理吧.夜视流畅清晰,不拖尾,不然汽车行进间就看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有两个摄像头,TF卡记录是彩色的,图像清晰,视频输出是黑白的,6倍光学放大,是车载远视用的,不过不是高端车 ...

具体怎么玩,我的还在吃灰

网友C:
我也有个,还是亮不起来啊

网友:
这个没有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还是亮不起来啊

1,2接12v电源正,7接负极,5接视频输出正,11接视频负,不好用吗

网友C(2022-05-27):
引用 楼主:
1,2接12v电源正,7接负极,5接视频输出正,11接视频负,不好用吗

这种只能开启彩色摄像头,求黑白摄像头开启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有两个摄像头,TF卡记录是彩色的,图像清晰,视频输出是黑白的,6倍光学放大,是车载远视用的,不过不是高端车 ...

求教如何黑白摄像头开启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只能开启彩色摄像头,求黑白摄像头开启方法

我这个默认就是黑白。。。我还在想怎么互相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默认就是黑白。。。我还在想怎么互相切换。。。。

好吧,里面是nand flash,备份也没法,大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里面是nand flash,备份也没法,大哭

反正拆看里边做工是不错。还带个电容怕掉电丢数据。有can总线。不知道怎么控制
原车带的应该是中控可以切换控制彩色还是黑白,
虽然贴纸写的是武钢保华,但我总感觉是保千里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