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高手指点,继电器线圈需要接多少伏电压?触点能带多大电流?

楼主(2022-03-31):
继电器生产厂:旅顺仪表元件厂
型号:JRX-Z    450欧   7000/0.12
上图片失败

楼主:
怎样把手机图片传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把手机图片传上去?

可以直接用手机浏览器打开网站发帖上传,或者装个APP: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9068-1-1.html

网友:
继电器 个头大,有位置,上面基本会标所有参数,很容易看的

网友:
把图片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
没有图片,没有详细的型号,再高手也无能为力!

网友:
线圈450欧,估计电压24V的。

网友:
这是小功率的继电器,线圈540欧的话,驱动电压应该9-12V,随便找个盒子或路由器的电源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JRX系列继电器为:小型小功率继电器,接点负荷多为:28V/1A,220V/0.5A。

楼主:
怎样把电脑上的图片传上去?

楼主:
厂家、型号见图

楼主:
继电器测试:  线圈电压      线圈电流      吸合状况
                6V             12mA         不吸合
                9V             19mA          吸合
               12V             26mA          吸合
               24V             51mA          吸合

楼主:
继电器是80年代XCT-102温控仪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