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直流钳表能测高频直流电吗

楼主(2022-03-31):
下单了一个优利德ut204+,卖家说不能测量高频直流电的电流,可是现实电路中的直流电基本都是高频的,比如开关电源的输出都带有高频成分,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的波纹还是比较小的,这钳表如何测量这么小的交流成份?即使带宽足够,灵敏度也不行。

网友:
卖家说的高频直流电和你所想的高频直流电不一样

网友:
我用UT210D测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一点问题都没有。卖家所说的高频直流应该是控制器驱动电机之类的输出吧。

网友:
我20几块钱的现金表可以测直流,不过测出来的只有串接测量的一半

网友A:
楼主是想说测开关电源的纹波吧,没有高频直流电这种说法的。万用表基本上都没戏。这是示波器的活

网友:
直流电是方向不改变的。 高频是指周期性改变的,改变频率比较高。   开关电源的输出因为有滤波电容,是直流叠加了很小的交流(没有过零点),所以可以测试直流电流,只是严格上来讲,测试结果不非常准确而已(微小的文波影响,正常来说都可以忽略)

网友:
对了,直流电流不能通过常规电磁感应(钳形表)的方法去测量,如果是钳形表的方式去测量那应该是霍尔元件,和测量交流电压电流的钳形表测量原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开关电源这样的直流肯定可以测,逆变器那样的PWM波不能测,会档位乱跳,包括电压也不能

网友:
直流就是直流,还存在高频不高频的说法?

网友B:
频率高的脉冲直流是不是也可以叫高频直流?

网友:
楼主说的高频应该是高频直流脉动电流,这个没有负压,说白了就是高压宽幅脉冲。

网友:
楼主这是个伪命题。直流就是直流,不存在高低频的问题,开关电源最多是有直流纹波。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脉动直流,说白了就是具有一定能量的脉冲。

网友:
示波器才能测

网友: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想过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说测开关电源的纹波吧,没有高频直流电这种说法的。万用表基本上都没戏。这是示波器的活 ...

所言极是,我非常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的脉冲直流是不是也可以叫高频直流?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网友(2023-06-27):
测高频直流要用VFC功能,UT210E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