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乍一看很扎实,实际上蛮拉胯的led驱动,110V输入貌似可以用220v

楼主(2022-03-31):
硕大的铁盒,免螺丝设计,规整的标识,出口110V电压,看上去满满的高端感,拆开一看大失所望,

孤零零几个原件,省掉了好多

红色电容224J440V,貌似220V输入直接可用,需要将容量减少一半么?黄色安规电容需要换么?

网友:
好些零件都没有装

网友:
安规电容耐压是没有问题,看输出参数220v和110v一不一样,看其它元件耐不耐220v

网友:
如果真是按110V设计的,你上220V肯定不行,不光是滤波电容的事了吧

网友:
阉割了好多元件

网友:
外壳高大上,里面偷工减料

网友:
偷工减料的货色!

网友:
主板上印着一个大大的笑脸

网友:
这是不是偷得太狠了...

网友:
为了走量降低成本。至少有开关恒流芯片,比3瓦阻容,线性球泡灯好点。

网友:
都偷工减料快成光板?,外壳倒是漂亮,也就是能用罢了,改220恳定不行。

网友:
简洁至上,这种不用电解的设计,寿命长

网友:
也许出口款 那些空着的元件都配上了 这是国内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