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二极管,标注V6 36,百度跟淘宝都找不到相关信息

楼主(2022-03-31):
一个打印机的电源板,烧了保险跟MOS管,还有一个二极管。此二极管上标注的型号为:“V6 36",百度跟淘宝上搜了,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二极管的参数是什么,能用其它二极管代换吗?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装也能用吧

网友:
整流二极管吧,规格36V6A?

网友:
3A60V快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跑跑电路看看是那里的

网友:
找个快恢复二极管换上,反正如果是普通的用快恢复的也行

网友:
觉得4楼的说法最靠谱。6楼的办法最实用。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反峰抑制二极管,用耐压600V的快恢复二极管代用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应该是反峰抑制二极管,用耐压600V的快恢复二极管代用比较靠谱。

比较倾向你的分析!

网友:
整流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