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旧VCD上的麦克插座弹片是铜的?

楼主(2022-03-31):
从旧的步步高VCD上拆了一个麦克插座,看着脏兮兮的,打开看一下,用小刀刮了一下,好像是铜的,不过上面的铜锈不好清理,有谁知道好办法?请留言。
对比一个现在(右侧),是不锈钢的,不过我这个太差,弹片软软的。

网友:
用沙布慢慢打磨

网友A:
这简单,家里找洁厕灵泡一下就行了,这玩意腐蚀性很强,使用时,谨慎操作

楼主:
刚才试了,弯弯,狭小,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家里找洁厕灵泡一下就行了,这玩意腐蚀性很强,使用时,谨慎操作 ...

好的,泡上了,一会看效果

网友:
这个太好检测了吧?

网友:
WD40据说是神油,喷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只能手动打磨一下了,

网友:
洁厕灵不要泡时间太长了,毕竟是酸性的

网友:
酒精去铜锈比较好

网友:
纯铜的用松香煮 煮完洗净 嘎嘎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弯弯,狭小,不好操作

还有个工具,小旋转钢丝刷,装小点磨上的

网友:
WD40神油一出,谁与争疯!

网友:
用火烧,能除掉铜锈,绿火。。。。最好是WD40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