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瓦斯射钉枪是不是已经算淘汰货了?

楼主(2022-03-31):
dcn890这样的高端锂电钉枪是否比瓦斯枪更好用?

网友A:
是的,但不是锂电冲击钻出来的原因,

网友:
一时半会淘汰不了,国内这帮货还在争相模仿。

网友:
dcn890贵啊,光这一条,就劝退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不是锂电冲击钻出来的原因,

那锂电钉枪是什么原因出现的

网友:
人工 工价决定使用工具,成本。
维修售后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等国内人工越来越贵的时候就会慢慢普及这种工具了,国产的瓦斯枪一千多,能省下三天的工就回本

网友:
锂电钉枪从安全角度来考虑肯定要比气罐的安全,寿命也长于气罐枪,就是贵,不是一般的贵,希望国内类似大有或者威克士能赶紧搞一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