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leancut旅行剃须刀刀头坏了

楼主(2022-03-31):
今天发现旅行剃须刀刀头坏了,这个是出门用的。我胡子重,所以对剃须刀有比较多的要求。
旅行用首先要用5号电池,可以随时更换,水洗也是必须的。体积要小,动力要足,刀网刀头要好。这样看可选择的并不多。因为用5号电池的往往是各厂家的低端货,不会配置高档的刀头。
选择基本上就是只剩下飞利浦,松下,博朗了
飞利浦的hq30双刀头是我以前出差的,不能水洗,出差好多年用这个也没任何问题,后来换了个可水洗的飞利浦体积大了,不方便。
松下还有个可水洗的,体积也小,可惜是个单刀头,剃须不爽,这个不要求直线电机怎么也得多配几个刀头吧。博朗也用过一圈,又好用又小巧的也是没有。最早还有个三洋带个精致的小盒子,现在松下还有这款。
最后偶然看到了这个牌子泉精器,看了一圈感觉就是日本山寨的松下。居然有个2节5号电池,可水洗三刀头,还很小的。这正好满足我外出时的需求啊。
在中国制造的,日本转了一圈回国,开关中间那个按钮是固定的,没有按下解锁功能,不过是滑动开关也不容易误触,这点不如飞利浦hq30。不容易也不代表就不会发生,唯一的一次居然在机场安检,安检员一脸紧张的问里面什么东西,打开检查……

三刀头,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虽然刀头刀网比较普通但剃须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直线马达就不要想了,不可能的

早上剃完清理就发现刀头居然坏了

掉下来的刀片

仔细看看,是刀片断掉了,腿还嵌在塑料支架上

这是说我胡子太多太硬了?还是说春节在老家呆得太久该回去上班了?

网友:
可能是刀网太硬了

网友:
你长的哪是胡子,完全是钢丝

网友A:
好家伙 你用这个剃钢丝球了吧?

网友:
以前我相信种子的力量是很大的,现在我相信你胡子的力量。

网友:
我也喜欢用5号电池的,飞利浦的,天天刮

网友B:
我有一个博朗的,可惜网破了个洞。TB上卖网的竟然要30多元一片!于是我花69买了飞利浦!

网友C:
这个刀头坏这么点应该没事,还能用吧,换刀头不可能

网友D:
这种往复式的好,还是那种旋转式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刀头坏这么点应该没事,还能用吧,换刀头不可能

可以换的,这是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博朗的,可惜网破了个洞。TB上卖网的竟然要30多元一片!于是我花69买了飞利浦! ...

30的刀网不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往复式的好,还是那种旋转式的好呢?

要看牌子,飞利浦,博朗,松下中高端的都不错,个人觉得低端还是飞利浦旋转的好点,我这个发这个也不错比飞利浦的干电池款还好点,但似乎没有飞利浦耐用。

网友:
刀网坏了我一般就换新机器了,刀网比国产整机都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 你用这个剃钢丝球了吧?

是胡子硬点而已哈哈

网友:
飞利浦的就挺好

网友E:
还可以继续用,胡子重的人不是用刀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继续用,胡子重的人不是用刀片吗?

也用,我胡子长得快,一般晚上洗澡用剃刀,早上用电动剃须刀。现在主力是一个飞利浦9000系列的一个松下直线马达的。春节本来没想在老家呆这么久,北京疫情也不能去办公室就在家偷个懒。因为这胡子太重,我都好多年不穿高领毛衣,冬天有时候下午还要再用电动剃须刀刮刮,否则都觉得胡子挂围巾,别说羊绒了就是羊毛围巾我都能一两年戴废一条……
说实话飞利浦是真耐造,剃须刀到了我手里基本上就是进了古拉格……,但我真就没用坏过,刀头寿命甚至可达十年。
胡子重的如果要用往复式,强烈推荐直线马达的,接触胡子时几乎感觉不到减速。普通旋转马达的会明显听到音调往下降

网友:
双刀网的,看着还不错,不知道这种刀网好不好配?

网友:
不愧为高材生,字虽多,但通顺,也讲清楚了原尾,以下是我的飞利浦剃须刀,我一直用的右边那个hq136,挺好的

网友:
胡子太硬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