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 PS2251-09 量产成功 分享下经验

楼主(2022-03-31):
群联:PS2251-09   规范:USB3.0   容量:64G   闪存:海力士

想量产个CD-ROM把U盘搞的电脑不识别了。历经了半年,终于量产成功了。因为疫情隔离在家,没其他的事可做,想起来这个U盘,试了一下量产成功。分享一下:
XP下量产成功,Win10和Win11下我是没量产成功过。
软件用的是:STTOOL_V381_12_SZ_20210618_MOD,文末提供下载。
再说一遍是XP下量产!!!
首先U盘插在USB2.0口上,打开配置程序,按自己的设备信息选择选项。这里注意主机端口,选用2.0。只量产的不要勾选固件选项。量产固件丢失的选择相应的文件。

勾选固件的这里只能选1个分区,直接选多个分区量产不成功。

选择自动侦测。

选择U盘对应大小,扫描等级:低格扫描,扫描模式:模式c。另存为到默认文件夹下,关闭。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打开量产程序,选择你刚才保存的配置文件名称,点击更新,会刷出设备信息。刷不出来的选择4Ports或16Ports,没刷出来再选择Drive letter就应该能刷出来了。刷出来设备信息后点击开始就可以等待完成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Bw5wOSxUNIASf0ml_oLog
提取码:a1b2

网友:
直播插入?以前都是win7量产

网友:
多谢楼主免费提供下载

网友:
我身边的是金士顿U盘 群联PS2251-07海力士TLC 08.03.50 2018年的,现在写保护无法格式化。不知道用这个量产工具行不行

网友:
在Win2003 PE系统下,量产工具打不开啊

网友A:
这个量产颜色代表啥?黄色绿色分别是啥?哪位研究过

网友:
手头有几个很老的16G的群联的主控U盘,很多年前量产过,最近想调整,都失败了,而且和废了2个,看了楼主的贴子希望工具有用,能发挥余热。。

网友(2022-05-24):
多谢楼主免费提供下载,希望对我的U盘有用

网友:
感谢楼主,banqF6164G成功复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量产颜色代表啥?黄色绿色分别是啥?哪位研究过

ST-TOOL里青色=已经认盘,认闪存ID
橘色=正在量产
红色=量产失败
绿色=量产成功

网友:
如果已经在ST-TOOL里低格过,可以用同样的固件去群联白片工具MP_ALL里量产。如果成功了之后U盘的速度会更快,但失败概率比较大。MP版本用5.13.0C就行

网友:
手里也有几个PS2251-09的板子,不过闪存不是现代的,也试试看能不能量产,多谢楼主无私提供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TOOL里青色=已经认盘,认闪存ID
橘色=正在量产
红色=量产失败

昨天量产的时候显示紫色……

网友(2022-09-02):
无法下载,能否重新提供?先感谢!

网友:
希望楼主从新提供下载链接,谢谢!

网友:
下载不了,请发msncn@qq.com

网友:
请问固件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有谁知道 eD3 具体指代什么?

网友:
下载不了,请发 lpbass@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