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光明星R9”行车记录仪,顺便补上升级固件

楼主(2022-03-31):
光明星R9,隐藏式WIFI记录仪,保险盒取电,B+、ACC和GND三线。

外观,无屏隐藏式。

拆开,模块化设计,挺紧凑的,电路板就不祥拆了,附上硬件配置表。

感光索尼IMX307。

这是1080版本的,还有个2160版本的R9,那个已不是海思的主控了。

网友:
光明星质量不错,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看产品介绍那么详细的信息就舒服,这样的厂家好样的,不藏着掖着

网友:
14年买的光明星还在用,硬件不错,软件做的太一般

网友:
隐藏式的,不错

网友:
这个结构,分开改到摩托车上用也不错

网友A:
实际上是主控芯片,要是有屏幕,自行车转接配件更好。常见联咏96660好点,有些感光片支持全高清每秒60帧,可惜晚上降频到每秒30帧。凌阳icatch方案,SPCA6350M加OV4689,有些型号可以晚上每秒60帧,可惜动态范围比联咏略差,云彩容易一片白,隧道一片黑。安霸价格贵,海思码率过高挑存储卡。全志凌通等画质差。

网友:
我也有一个退役下来的光明星,和这个差不多,拆开看板子上有5伏输入点,可以改家用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主控芯片,要是有屏幕,自行车转接配件更好。常见联咏96660好点,有些感光片支持全高清每秒60帧, ...

你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买过安霸的,和其他的方案一对比就不换了

网友:
海思的3518开h265用1080p基本一秒才1M多点,不挑卡,那些个动辄5M写入的内存卡真受不了,h264压缩的,买的麦谷车联的j3都用了两年内存卡都没坏,同时期买的惠普f975x光出内存卡写入错误,丢好几秒,gps也失灵,只能用720p的应付下,记录仪用h265的很有必要,同样容量多存一倍时间,出事不怕扯皮,海思画质可多点,发白,联咏的画面好看

网友B:
之前淘宝看过,36包邮?差点撸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淘宝看过,36包邮?差点撸了一个。

我买贵了?我这个二手的还七十多呢。这个硬件和论坛曾经的那个“峰琪”差不多,但质量比那个好。现在淘宝新的大概二百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贵了?我这个二手的还七十多呢。这个硬件和论坛曾经的那个“峰琪”差不多,但质量比那个好。现在淘宝 ...

36包邮就那么一批。卖光了就再没有了。据买过的说是SONY的感光器,联永主控。总体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包邮就那么一批。卖光了就再没有了。据买过的说是SONY的感光器,联永主控。总体还行。 ...

那就不是这个型号,这个是海思的主控。我又看了下,峰琪是323的感光,这个是307,但APP通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贵了?我这个二手的还七十多呢。这个硬件和论坛曾经的那个“峰琪”差不多,但质量比那个好。现在淘宝 ...

我现在用的峰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峰琪

嗯,他俩差不多,APP通用。我车机大屏安装不上这个记录仪的APP(youmear),用峰琪APP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他俩差不多,APP通用。我车机大屏安装不上这个记录仪的APP(youmear),用峰琪APP就可以。 ...

这个比峰琪效果强的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峰琪效果强的多吗?

主控一样,镜头不清楚是不是一样,感光就是IMX323和IMX307的区别,据说307夜视好点。

楼主(2022-05-28):
主控芯片,海思Hi3561EV100,内置512Mb DDR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