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的给锁死了,没有密码,谁能知道怎样解锁?能解锁的马上打M币!

楼主(2022-03-31):
TECHNICAL SPECS
  • Model Name:
    Linksys E2500
  • Network Standards:
    • 802.3
    • 802.3u
    • 802.3ab
    • 802.11b
    • 802.11a
    • 802.11g
    • 802.11n
  • Radio Frequency Bands:
    2.4 & 5GHz
  • Ports:
    Internet, Ethernet (1-4), Power
  • USB Port:
    Yes
  • LEDs:
    Power/WPS (Shared LED), Internet, Ethernet (1-4)

  • Buttons:
    Reset, Wi-Fi Protected Setup
  • Operating Temperature:
    32° to 104°F (0° to 40°C)
  • Storage Temperature:
    -4 to 158°F (-20 to 70°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to 80% Noncondensing
  • Max. Link Rate:
    300 Mbps
  • Platform Compatibility:
    • Windows XP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32/64
    • Windows 8 32/64
    • Windows 8.1 32/64
    • Mac OS X 10.5.8 Leopard
    • Mac OS X 10.6.1 Snow Leopard
    • Mac OS X 10.7 Lion
    • Mac OS X 10.8 Mountain Lion
    • Mac OS X 10.9 Mavericks

网友:
没有复位按钮可以复位?

网友:
找找复位按钮或者是一个小孔

网友:
背面按钮,长按复位

网友:
是不是运营商定制机?????是不是运营商锁的?

网友A:
楼主可是帮帮团成员,原创主。
楼上都说了,捅菊花。
不行的话,拆机拆闪存上编程器刷第三方固件吧。
不过802.11abgn的机器,没啥价值了,不如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是帮帮团成员,原创主。
楼上都说了,捅菊花。
不行的话,拆机拆闪存上编程器刷第三方固件吧。

这是我过世舅舅的,现在不要了,但是我又无法知道密码进去BIOS里面操作!192.168.1.1这是通用的(极少后续是其他数字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我知道,就是进不了,很有可能是前手安装密码锁定了!我很奇怪的是,手机能找到网络,也可以连接,但是手机显示却说没网络信号???按过后面的RESET键依然进不去!我确定网线是没问题的,插到另外一台TP-LINK上可以正常上网!我只是无聊想玩玩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过世舅舅的,现在不要了,但是我又无法知道密码进去BIOS里面操作!192.168.1.1这是通用的(极少后 ...

用万能的password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能的password试试看吧

现在只有我阿姨和二舅舅有他的无线密码,但不是进入路由器的密码,所以问了也没用!

网友:
“我很奇怪的是,手机能找到网络,也可以连接,但是手机显示却说没网络信号?”
这句不大明白。
意思大致是这样吗?手机能搜到这个路由的SSID,也能连接这个SSID,但手机提示“没网络信号”,也就是不能通过该SSID上网。
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半是该路由器设置不当。
可能是路由器WAN口模式不对,比如该DHCP模式,设置成了PPPOE模式。
也可能是路由器关闭了DHCP作的纯AP,上级设备的网线得插LAN口才行。

网友:
N600不值得弄,长按RESET,通电,三秒以上松开,一般恢复默认
要么刷过第三方固件,不是默认密码

网友:
按RESET键依然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可能是时间久远,RESET键接触不好,拆机用镊子短接RESET键的两脚就行。

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后,默认管理地址不一定是192.168.1.1,有可能是其他IP,还有默认账户和密码,一定要看路由器背面的标识。

网友A:
试试用WIFI密码作为登陆路由器的密码。
WIFI密码可以用能连接该SSID的手机通过二维码分享出来。

网友:
还有个办法,这种老路由器没有限制登陆密码输入错误的次数,可以采用暴力破解。
试试搜WebCrack4 这个软件,几百KB的东西,配合字典,暴力破解路由器登陆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WIFI密码作为登陆路由器的密码。
WIFI密码可以用能连接该SSID的手机通过二维码分享出来。 ...

请详细介绍,手机可以通过二维码分享出来?这点我就不明白了!其实我现在有三台WIFI路由器,这台只是试炼而已!请教!

网友:
最后还想到一点,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C:
这路由新手得新成什么模样啊。

路由器wan口设置不对,必然上不了网;你就算连上它的WiFi,也只是lan口的局域网。

再来说密码,路由的默认密码是可以改的,你用默认密码进不去,说明被改过了。

既然改过了,就只好回复出厂设置了,就是长安复位键7秒以上,甚至有些机型要15秒(所有灯同时亮一下)。

之后就可以用后面铭牌上的账号密码进入路由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介绍,手机可以通过二维码分享出来?这点我就不明白了!其实我现在有三台WIFI路由器,这台只是试炼 ...

这里有视频教程
不过这个功能仅限于部分手机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35dbcb017d6fec916fcbce4.html

网友:
这个居然有5G信号?如果是双频,并且是千兆网口,值得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路由新手得新成什么模样啊。

路由器wan口设置不对,必然上不了网;你就算连上它的WiFi,也只是lan口的局 ...

但是前面是没有灯的,只有后面!一个电源的灯而已!